想自制一个 烟花点火器,求教

楼主(2010-10-23):
正序浏览
我想过年的时候 用直升机 带些钻天鼠,在半空中点火!
想过短接
电池
,烧细丝来点燃引火线!肯定地另外需要电池,免得自身的电池有影响!
用
舵机
来控制通路 !
然后有没更好的方法来点火???高手指点一个好办法 过程写来!

网友A:
我每天看贴无数,基本上不回贴.后来发现这样很傻,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衔都比我高,于是我就把这段文字保存在记事本里,每看一贴就复制粘贴一次.帮LZ把贴子顶上去。顺便挣点分,呵呵

网友B:
点火器淘宝有卖的,几十块钱,还是4发的,自己做它干嘛,嘿嘿。喜欢折腾的除外

网友C:
要注意引起火警的严重性.

网友D:
显然要看我的贴喽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B8%DF%B1%C7%D7%D3
这是 点火器相关的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7423

网友E:
地空dao dan?

网友F:
如7楼所说,用一cm电热丝就可以了

网友:
LZ头像很嫩!~

网友G:
用一段电炉丝

网友H:
 拆火机的电子点火

网友I:
点一根香做定时.

网友J:
找高压放电器,几十块钱,高压放电点火

网友K:
可以用热火头来点火,很好用,我很久以前炸鱼没导火索就用他
就是成本太大。后来就用手电的小点泡 把玻璃敲破放在里面也可以。就是放的时候要小心别把灯丝搞断了

网友L:
相当于空地dao d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