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松动是九鹰的260A卡舵原因之一

楼主(2010-10-23):
从昨天天第一次卡舵开始,开始注意到一个模式:每次事故后,有时会卡舵,有时不会。
但凡卡舵的事故,注意到飞机的灯有时会熄灭或在闪,后来发现是
电池
接触不良,在碰撞中断电了,
导致主机死机,
舵机
顶到头卡死。有时不会卡死,但舵机的行程有变化,不能回中。
用纸垫好电池后,卡舵的现象减少很多。如果各位同学有这个现象(事故后灯熄灭或闪烁),可以试试把电池卡紧一点。
这个卡舵很烦人,玩不到两下又要重新调整舵机,大大降低了玩的兴趣。

楼主:
另:卡舵时要第一时间把电池拆下来,用手推动舵机齿轮回中,不然舵机电机长时间堵转,会发热烧毁

网友A:
我的JJ是每次换电池上去的时候不回中的,已经返厂修理了,看看修理后是什么结果

楼主:
进入工程模式,自己调。我这两天已经调成熟练工了,卡舵没关系,只要不烧电机,换上电池花一两分钟调一下,又是一架好JJ

网友B:
总是调也不是个事啊。。。。
飞行乐趣全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