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IY —坦克—恒隆波箱改造

楼主(2010-10-23):
我的坦克,还在做履带,波箱还没想好怎么做
我准备仿照恒隆166的尺寸,做1:16的96A主战坦克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1.坦克波箱的齿轮,一般用的多大的模数啊?
2.波箱的传动比一般是多少?(我准备用550电机
3.想做两个多片式摩擦离合器

恒隆坦克的驱动是这样的,两个独立的驱动部,是不是专用的双向双输出电调啊?

不好意思,为了吸大虾的引眼光,只好改标题了.......

恒隆波箱(淘宝)

恒隆波箱(淘宝)

我的履带效果图(正在加工...)

我的履带效果图(正在加工...)

网友:
电调不知道,因为我也经常潜水,不过那个履带给你提个醒,全金属,光洁表面会不会打滑。。。

楼主:
我用的塑料板,在宿舍加工,没有床子,所以金属加工起来不太现实

外面贴上橡胶的,阅兵装甲车用的履带就是用这种方法

楼主:
怎么没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坦克齿轮用多大的模数啊,着急啊...

我在考虑卖恒隆的波箱改装,还是自己买齿齿组装,高手给点建议啦...

楼主:
今天找到了齿轮,恒隆的散装齿轮,好像是用的380电机

网友:
支持一下纯手工!!

网友:
经常看见谁谁发贴:要自制个某某车子,又是请大家出主意又是给图纸的,结果大半都没影了,只能说,加油吧,别太监了…

网友:
我表示齿轮模数很难测绘……我手头有个大概尺寸的恒龙波箱SOLIDWORKS模型,自测绘的,要不?

楼主:
偶找到那个散装齿轮已经到了,不知道goenitz的东东的样子,有没有照片啊?

楼主:
很同意qqqqwa的说法,我也看了不少问图纸的帖子,估计后来是工程量太大,有头无尾,

当然坦克花样比较多,很多加工都需要床床,你可以想象没有合适的材料没有床床,加工起来多考验人的耐心

所以我嚼得技术重要,意志和决心也很重要!

说实在的我现在也还是在做履带,所以一直没发帖

楼主:
买到现成的齿轮了,减速比和模数问题都解决了,现在就是离合器问题

网友:
向有梦想的人。。。。。鼓励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到现成的齿轮了,减速比和模数问题都解决了,现在就是离合器问题了
LZ买到齿轮了啊,请你测量一下它的模数吧,谢谢!

网友:
呵呵。不错啊,我也想买个铜波箱的

楼主:
不好意思很就没登了,我测了,是0.6的模数,铸造成型,俺还要做离合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找到那个散装齿轮已经到了,不知道goenitz的东东的样子,有没有照片啊?

是电脑的三维模型文件。。。自己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