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测试5.8G

楼主(2010-10-23):
昨天刚入手网上的400左右的5.8G套装,在家试了下,跑到二楼就没信号了,室内的穿透能力不行,我本来是想在家遥控车,看电视,然后车子在外面FPV的,现在看来5.8似乎很困难,有人和我情况一样吗

网友:
架个室外天线

网友:
跑到二楼就没信号了,这也在差了吧

楼主:
回LS,我怀疑是硬件问题呢,连无绳电话距离都比这个远吧

网友:
`````````````

````````````
2.4G也叫可视遥控``只要你能看见就能遥控到(意思就是不要有阻挡)
我想5.8可能也是这样吧```

网友A:
你比我的好多了,跑到二楼才没有信号.我的5.8G接收在客厅,发射在厨房就没信号了.直线距离居然不到25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比我的好多了,跑到二楼才没有信号.我的5.8G接收在客厅,发射在厨房就没信号了.直线距离居然不到25米

你也是网上400左右的套装吗,在外面试过没啊,在外面25M???我还没付款呢

网友:
有消息称,一堵墙等于1km距离~

网友B:
5.8g决不能有遮挡,否则一过墙就玩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g决不能有遮挡,否则一过墙就玩完。

那如果是围墙这种呢,是否可以绕一点?

网友:
正常  高频都是这样的

网友:
1.2G 穿透性最好, 不过有阻挡就相当于1KM的距离了

网友:
我的那套5.8就是对接收机很不满意,用苏27飞低空近距离经常信号不稳黑屏,用慢速机飞远一点反而更好些。一直用着的2.4的以前配的便宜的接收机也是这样,后来用罗美的才舒服了。我朋友说是接收机的自动增益不行,低空近距障碍物的遮挡、反射那些信号不稳定,接收机的自动增益跟不上信号的变化。5.8什么时候能有好接收机出来啊

网友:
怀念1.2G~

网友:
我以前也把5.8g装在遥控车,三十米这样就黑屏.装在飞机上随便两三百米,再远不敢试了.

楼主:
看来一定得定向天线了

网友:
1.2G最爽~

网友:
我一直在用1.2G的,看来还是1.2的好,我在小县城,不会影响啥的吧

网友:
为什么当初要选择5.8g呢?

网友C:
看来我最初选1.2G的还歪打正着了?但1.2g影响我的平衡仪正常工作,这一点真可惜。

网友D:
400多的应该是fox什么的吧,宣传得很牛比,也不过如此,还不如买个100多的模块。
我同事已经做了个300mw的2。4g功放,选个功放管再做个5。8g的,再做个接收的低噪放,估计灵敏度会很高,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