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1 接收 如何连接电子设备

楼主(2010-10-23):
呵呵,新手跪求 2801 如何连接电子设备。电调连接到接收正怎么区分正负极

网友A:
不会看说明书吗。。。。。。

网友B:
请学习 搜索 输入 2801 接线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2801%2B%BD%D3%CF%DF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d=131559#pid4208418

楼主:
呵呵,非常谢谢大家。那个感度的线只有一条。请问是接在接收机三个插头中靠左还是靠右的位置上呢

楼主:
按照贴中的来接线,电机不转,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搞清楚了,是电调要编程,可我把电调设反了,最低油门设成了最高油门,差点没打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