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个关于电钻的问题

楼主(2010-10-23):
我有一个夹头10MM的电钻。但是想开12MM与20MM的孔,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木工孔器跟玻璃的开孔器没什么用。有什么朋友有办法啊。。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把要用的钻头屁股上车床车掉多余的就OK了。

网友B:
钻头太粗了 电钻转速太快不行。。。。。很危险的

网友C:
板是什么材料的?多厚?孔要打多深?打通孔还是盲孔?若是通孔比较好办,12的尾部车成10的即可,会磨群钻最好;20的可用带钨钢头的扩孔器,钻时用劲稳住轻点按就行了。

网友D:
实在不行就学前辈们,用小钻头钻沿圆周一圈小孔,锉刀修整。

楼主:
大致明白怎么处理了。非常感谢以上朋友的建议与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