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梦发射模块拆开后的想法

楼主(2010-10-23):
我拆开了飞梦的发射模块的热缩膜(我的是DIY版本的),看到两个焊接发射天线的位置。
我就想知道,飞梦的发射模块能否改成双天线发射? 当然,保修我是不要的。
恳请飞梦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
双天线发射有什么作用?LZ解释下?!

楼主:
反正我多一根wifi天线,根据2.4g的极化原理,天线最好两根,并且呈90度角,这样辐射范围最均匀

网友A:
楼主,仅供参考,仅简单的两根天线垂直是不够的,因为两个天线会矢量叠加,还是一个天线的效果。

网友B:
不可以简单改的,阻抗匹配的问题。发射机和接收机不同,接收机如果天线阻抗不匹配不会烧器件,发射机天线阻抗不匹配的话发射效率大受影响不算还有烧器件的危险。

网友C:
最好不要加,加了会使阻抗不匹配,发射功率有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