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机机问题- -

楼主(2010-10-23):
新买的二手华科尔4G3,对频对不上-- ,怎么办。。还有一个
舵机
坏了,用淘宝上25块钱的代替效果怎么样?有谁试过吗?十几块的舵机呢?好像都一样啊

网友A:
仔细看看说明书,不可能对频对不上除非是坏的。
如果你的动手能力比较一般的话还是不要用副厂舵机,安装位置有一点点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