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TDF06C飞450,求助

楼主(2010-10-23):
我只有天地飞06C   想用来飞亚拓450sport ,求高手指导一下,菜鸟我不知道如何连接接收机和舵机线,不知道哪个控制升降,副翼,油门,方向,螺距,等等。。。。谢谢,最好有图,,,

网友:
既然不会,一两句话,是不可能让你明白的!慢慢找资料去钻研吧

网友:
兄弟  天地飞06C     亚拓450sport   说真的两者好像 不是一个档次的哦。

网友:
建议你用好控飞山寨机,而不是低端控飞好机

网友:
晕死。。。山寨机都配YT450的说明书里面有详细安装说明。。。你却

网友:
多看看帖,还有你买的YT里美有说明书啊

网友:
126舵机,3油门,4锁尾,5感度

网友A:
我就是用6c飞的,某些人有什么问题吗?看不起人?看不起用tdf的?问题不帮人家回答,还在乱扯!最烦就是这类装b的!

网友:
我也是用天6C的,让我来说:1通道=副翼   2通道=升降  3通道=电调(油门)  4通道=方向  5通道=陀螺感度  6通道=螺距。

网友:
将一个舵机插到每个通道上用控试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实在没钱了,我还做了一个固定翼,当练习用了,以后慢慢换控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6c飞的,某些人有什么问题吗?看不起人?看不起用tdf的?问题不帮人家回答,还在乱扯!最烦就是这类装b的!

敬仰…什么时候来华农飞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敬仰…什么时候来华农飞飞?

请问你是?
华农在怎么地方?

网友:
T6C 用来飞YT 450完全是可以的, 但是有两个主要缺 陷:  1. 螺距和油门曲线调节非常重要。 2. t6c一般来说只能飞一架直机。

从节约投资考虑, 不建议买T6C。

网友E:
TDF6C我有个,没问题,模拟器和真机我都一直还用他。用来飞多架直机是可以的,多买个完全同频率的晶体和接收就行。感觉TDF6C能锻炼一下新手加快学习进度,因为这个控制明显的特点是:需要机机迁就控多一点,而不是控迁就机机,那就能多锻炼你的动手能力多一点。手感还过得去,握得深,有点感觉。

我的天6C目前用来玩两架450和翼龙,没问题。

网友:
LS说到点上了(新手设置容易,实在没有多少可设的地方,用机机迁就下,学好调机机)。。。我也是T6C飞的450,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TDF6C我有个,没问题,模拟器和真机我都一直还用他。用来飞多架直机是可以的,多买个完全同频率的晶体和接收就行。感觉TDF6C能锻炼一下新手加快学习进度,因为这个控制明显的特点是:需要机机迁就控多一点,而不是控 ...

T6C 这个空我也有,并且也还在用, 你用它飞两个450是可以的, 但是, 如果你用它飞, 250 + 450 或500就困难了, 你非常难把 250 和 450 配置成一样的。 另外就是3D模式的固定油门曲线也让人很火大。

网友A:
回复 网友F:

你还没摸清呢!3d油门并非是固定的!可以用左上角的旋钮调整!<一般模式就是调感度,3d模式就是调油门>尝试下啊。呵呵呵

网友:
LZ武汉的~~呵呵,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没摸清呢!3d油门并非是固定的!可以用左上角的旋钮调整!<一般模式就是调感度,3d模式就是调油门>尝试下啊。呵呵呵

测试过了, 左上角的旋钮在idle模式下的确可以调整 V型油门曲线最低点的位置。早发现这个功能,至少可以晚一年才换控。

现在可以很负责的告诉楼主, 如果你只飞一架6通电直,或只飞一种飞机(多台450pro),
TDF6C 2.4G 绝对是最经济的不二选择。

当然预算多点买 TDF7\8, 2801pro也都不错的。

网友:
我也用天地飞6C 飞450呢 就是可以调整的东西太少了。不过3D 模式 可以调整这个俺以前不知道。 有空试试。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