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腾30E/330

楼主(2010-10-23):
终于把配件全等回来啦,今天刚装好。发几张图庆贺下。翼展1280MM,重1270克(不含电池)头有点沉(3S2200)试了下。。。。
[localimg=400,227]4[/localimg][localimg=392,300]5[/localimg][localimg=400,225]6[/localimg][localimg=400,247]7[/localimg]

网友:
插你

沙花

网友:
软件计算结果如图

按功率计算 650W在4S下最大电流是43A

故必须使用50A电调 和类似DC3 XT60大电流插头才能保证安全,正常的使用,T插仅能通过40A的电流 怕出事。。

网友:
漂亮。轻木的?空机要多少米?

网友:
很喜欢飞腾的涂装~够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双天这软件不错,呵,我也刚下了一个。但还不太会设置,比着你的设备动动选项看吧。
46。6,近47A峰值,靠!有点怕我好养的40A顶不住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空机近千(脱货的缘故)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还行。有款黄色的涂装更骚,好喜欢。可惜没货,仅有这一台还是我找高安模型买的,淘宝没有了。深圳厂家都脱货要等下月初  相奸太急,整来再说

网友:
貌似 这个电机配14寸桨更有力,或者使用神桨APC 13X6.5E

楼主:
我昨天去飞了。**给飞腾330说明书坑了,那飞腾重心标注的不对,机翼前缘7-8CM,扯蛋,害我电池重新给他找一“腹”地,结果上去升降灵敏到不可想象。。。。其结果炸啦,那我也没放过它,随便拼下带病(准备是带命)你也得映证我自己的观点,结果就很好飞(各位大哥大佬大少大将大姐姐大妹妹千万别像我一样一世英明却毁在一张说明书手里):
忙活到(晚饭没吃)8:30俺机机又重新站立起啦不过又给俺修好又加固(起落架部位),少许破相(我没轻木就加了碳片502沾合),风骚不减。

楼主:
对了,我是用3S 14X7桨整的,一般动作能应付,动力一般。(A6和4S虽到但30A电源没到只能3S)

网友:
呵呵  地面调试很重要 控要设置大小舵角

首飞我的习惯是封印一半副翼和升降舵  方向舵不变  先飞飞航线 推推油门看看抬不抬头再说

一般这样的飞机5~6个起落才能调整好

网友:
一般对插机翼的中心都在 机翼管的附近上下。。电动飞机调整重心用魔术贴就好了

网友:
好机,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