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玩F3A的朋友,帮忙推荐一个F3A机

楼主(2010-10-23):
这里好像玩F3A的朋友不多
请老鸟说说,什么F3A品牌比较好,好像有听说过一个叫奥赛的,其他的就不了解了

网友:
欧塞的一般人玩不起,选夺镖50或阿波罗50作为入门机 吧。

网友:
波罗50是入门必修机

网友A:
如果米多,欧赛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米多,欧赛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请问LS各位,欧赛是哪里产的,什么价格呢,谢谢

网友:
报预算才好做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LS各位,欧赛是哪里产的,什么价格呢,谢谢

记得是上海产的,买oaxi的空机请准备好5位数的人民币

网友:
如果是初学,可以先从初级的开始,泡沫航箭是不错的选择,再低一点746也凑合,进入初中级可以选阿波罗50,中高级才是OX。初中级可以用电动的动力,中高级还是油动有感觉。

网友:
我直接上的京商OSMOSE70除了蒙皮较让人头疼外其他还可以。

网友:
个人主张:玩得起就要玩,哦!飞最好的。

网友:
支持直接玩欧赛

网友:
玩欧赛!玩欧赛!玩欧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