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dle 双桨问题

楼主(2010-10-23):
请教各位大侠,450在普通模式下无双桨,一开idle就会有双桨应该如何调整?补充:idle油门100-80-100。

网友A:
切3D有双桨多数是因为大桨重心不一致,转速高了,离心力变大,双桨出现。

网友B:
SF摇臂螺丝松了或旋翼头各连接部位虚位过大也会引起高速双桨。

楼主:
多谢藤椅解答。这次是藤椅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