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线

楼主(2010-10-23):
我是新人,看到有人想出一个天6a的二手控,但是天线断了,需要换一根
请问这对控的使用有影响吗
十分感谢

网友:
发射机上配的天线,是根据发射机频率定的。所以天线短了是会有影响的。建议更换。

楼主:
我是想问遥控器换天线后是否影响其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问遥控器换天线后是否影响其使用

如果没有其它问题,换一根天线是没有问题的,2.4G的天线一般都是增益3dB的全向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其它问题,换一根天线是没有问题的,2.4G的天线一般都是增益3dB的全向天线

遥控是72M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