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明白的翼大小与飞行物理问题问问。

楼主(2010-10-23):
入航模后看真飞行器的总有一些疑问没办法理解。

1。比如dao dan这类机身与翼比例比固定翼飞机相差这么悬殊的东西,他们是如何实现水平面运动的?比如战斧巡航dao dan,能在海面维持平飞这么久。

2。我看一些航空母舰上的飞机降落的时候都带一定的速度,而且屁股还喷火。为什么我们玩航模固定翼的在降落的时候可以很低的油门,甚至关掉油门都可以降落?甚至是我朋友的F18和A-10涵道固定翼,形状同样与真机成比例啊,为什么连涵道都可以0油门降落,真机一般不可以呢?

3。为什么我看到一些军用飞机在空中翻滚的时候非常流畅,路线一点都没有螺旋状,但是我们玩的航模就再怎么快也好,在翻滚的时候依然有点螺旋?

4。一些DIY的朋友往固定翼上装陀螺仪器,而不是平衡仪,到底是为了什么?

5。一般来说翼展1米5左右的固定翼,要达到比较抗风,到底要采用什么哪种翼形和多少配重?

6。上星期在深圳关外我碰到了老头,他那飞机确实复杂,确实很神奇:那是一个类似广告板做的飞机,飞机翅膀有能活动的副翼和襟翼,两边分别由4个舵机控制,没有尾巴,一米五个头的翼展,飞起来还挺稳,他还可以用那4个舵不知道怎么弄的突然平飞明显减速还维持稳定,请问哪有这类图纸?

网友:
````````

这么多问题最有信心回答的只有2号了```
因为真飞机的材料是金属或者合金类的``虽然和模型能成比例```可是重量上比例相差很远``
所以真机降落的话必须得带比较大的速度才能比较好的降落```

网友:
胡乱回答

1。比如dao dan这类机身与翼比例比固定翼飞机相差这么悬殊的东西,他们是如何实现水平面运动的?比如战斧巡航dao dan,能在海面维持平飞这么久。
巡航dao dan算是飞机,只不过速度高获得足够升力所需机翼面积小。

2。我看一些航空母舰上的飞机降落的时候都带一定的速度,而且屁股还喷火。为什么我们玩航模固定翼的在降落的时候可以很低的油门,甚至关掉油门都可以降落?甚至是我朋友的F18和A-10涵道固定翼,形状同样与真机成比例啊,为什么连涵道都可以0油门降落,真机一般不可以呢?
航母降落有特别要求,要严格按照着陆引导系统给出的轨迹下滑。带油门是为了复飞。航母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着陆的有们还不能太小。
真机一般着陆都应该是留有小油门的,否则可能在着陆过程中失速。可以说是“飞”到地面上的,而不是落上去的。

如果你飞航模有追求,要精确定点着陆的话,也需要小油门维持速度。跟真机没区别。

3。为什么我看到一些军用飞机在空中翻滚的时候非常流畅,路线一点都没有螺旋状,但是我们玩的航模就再怎么快也好,在翻滚的时候依然有点螺旋?
要有修正才行。F3A的滚转讲究的就是飞行轨迹平直。
具体技术,我也不灵,不谈。

4。一些DIY的朋友往固定翼上装陀螺仪器,而不是平衡仪,到底是为了什么?
应该是增稳吧。还是靠人控制而不是自动控制。

5。一般来说翼展1米5左右的固定翼,要达到比较抗风,到底要采用什么哪种翼形和多少配重?
感觉翼载40克每平方分米往上就行了。

6。上星期在深圳关外我碰到了老头,他那飞机确实复杂,确实很神奇:那是一个类似广告板做的飞机,飞机翅膀有能活动的副翼和襟翼,两边分别由4个舵机控制,没有尾巴,一米五个头的翼展,飞起来还挺稳,他还可以用那4个舵不知道怎么弄的突然平飞明显减速还维持稳定,请问哪有这类图纸?
飞翼?加蝴蝶混控(襟翼向下两边副翼都向上,属于阻力板效果)?

网友:
楼主,学点基本的东西之后再来问……我估计回答了你也听不懂

先学习,把水潜足了再来问。

网友:
我来回答前面2个问题吧:
1、dao dan的翼面也能保持升力小是因为速度足够高,同样翼面积速度越快升力越大,普通飞机要兼顾高速和低速飞行,所以只能用大翼面。
2、飞机在航母上降落是油门全开的,因为如果降落不成功还可以复飞再次降落,降落靠着陆钩钩住阻拦索后发动机才熄火的,在机场降落一样是关小油门降落的。

网友:
慢慢想吧,这涉及到翼载荷的问题。

网友:
1.只要动力足,石头也能飞上天
2.因为那个是真飞机,我们是航模
3.要看你是什么飞机,只要机型适当,技术过关,可以滚得很漂亮的
4.陀螺仪是装着玩的,平衡仪是给无人机用的(GPS自动控制),一般固定翼我们都不装
5.情况复杂
6.两个舵机接襟翼,两个舵机接升降副翼混控,他用的板是KT板

网友:
2。
模型战斗机如果要漂亮,也要带油门降落,否则会很重
我会飞3A,可以滚直线。滚转用方向舵修正
陀螺仪是保持姿态用的,而平衡仪会自动把飞机摆平
大后掠飞翼的失速性能好,可以低速大迎角而不失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