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桨的疑问

楼主(2010-10-23):
桨分正反,即分左右
这样电机轴和桨夹的螺纹是否也要分左旋和右旋?

网友: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生产工艺和QC等限制,实际操作的时候无法实现。如果有正反,电机将会有区分,这给整个QC带来麻烦,另外购买的时候大多数客户也难以区分(专业玩家除外),这将给销售的时候带来麻烦。

我们的做法是在螺旋桨里多加入一个螺母(铜质)再加上桨夹的螺母,就形成双螺母互锁。

互锁是如何工作的:
假设螺旋桨的旋转让螺旋桨和桨夹变松了,这个时候由于螺旋桨的惯性大(质量大),桨夹的惯性小,螺旋桨退松的速度快于桨夹,而螺旋桨又在内层,这样螺旋桨与桨夹之间就会在退松的时候,越来越紧。从而锁死而不会飞桨。
要让互锁很好的工作,首先必须保证桨夹和螺旋桨固定牢固,没有间隙。

楼主:
双螺母是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