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点起飞问题

楼主(2010-10-24):
第一次飞后三点的J3后轮转向的,起飞时开始加速还可以跑直线但是再加油门后飞机开始向右偏转打舵都带不回来。给位老鸟给个技巧吧!起落架用3毫米钢丝做的,起飞时感觉钢丝有点软。

网友A:
一般来说滑跑到后轮离地的时候速度已经比较高,方向舵已经起作用了,可以用方向舵修正方向。向右偏需要检查前轮是否松动了,方向是否偏了,可以尝试调成带一点内八字,一般会有改善,1-2度就好,就象汽车前轮的前束角一样。

楼主:
明白了。谢谢!改天没风了一定试试。

网友B:
我把轮子都换的很大,地上跑和降落很舒服,我的一架50E用85mm的轮子,另外架用90mm的

网友C(2018-12-20):
起飞不是都左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