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机夹刀片型号与性能

楼主(2010-10-24):
这个好像不是很多人知道, 声明一下,这些都是网上找的资料,不保证准确性

原文排版有点乱,稍微编辑了下,将就看吧

========
常用的硬质合金以 WC为主要成分,根据是否加入其它碳化物而分为以下几类:

  ( 1)钨钴类( WC+Co)硬质合金( YG)
  它由 WC和 Co组成,具有较高的抗弯强度的韧性,导热性好,但耐热性和耐磨性较差,主要用于加工铸铁和有色金属。细晶粒的 YG类硬质合金(如 YG3X、 YG6X),在含钴量相同时,其硬度耐磨性比 YG3、 YG6高,强度和韧性稍差,适用于加工硬铸铁、奥氏体不锈钢、耐热合金、硬青铜等。

  ( 2)钨钛钴类( WC+TiC+Co)硬质合金( YT)
  由于 TiC的硬度和熔点均比 WC高,所以和 YG相比,其硬度、耐磨性、红硬性增大,粘结温度高,抗氧化能力强,而且在高温下会生成 TiO 2,可减少粘结。但导热性能较差,抗弯强度低,所以它适用于加工钢材等韧性材料。

  (3) 钨钽钴类( WC+TaC+Co)硬质合金( YA)
  在 YG类硬质合金的基础上添加 TaC(NbC),提高了常温、高温硬度与强度、抗热冲击性和耐磨性,可用于加工铸铁和不锈钢。

  ( 4)钨钛钽钴类( WC+TiC+TaC+Co) )硬质合金 (YW)
  在 YT类硬质合金的基础上添加 TaC(NbC),提高了抗弯强度、冲击韧性、高温硬度、抗氧能力和耐磨性。既可以加工钢,又可加工铸铁及有色金属。因此常称为通用硬质合金(又称为万能硬质合金)。目前主要用于加工耐热钢、高锰钢、不锈钢等难加工材料。

部分硬质合金切削刀片牌号及性能:

牌号
相当于ISO分组代号
密度
g\cm3
抗弯强度
MPa
硬度
HRA
用途
YT15
YT05
P10
11.3
12.6
92.5
适用于钢、铸钢的精加工和半精加工,宜采用中等进给量和较高的切削速度。
YC201
YT14
YS25
P20
11.79
11.4
13.0
91.8
90.5
90.5
适用于钢、铸钢的精加工和半精加工,宜采用中等进给量,YS25专用于钢、铸钢的铣削加工。
YT5
P30
12.8
89.5
适用于钢、铸钢的重切削加工,在作业条件不好的中、低速度大进给量粗加工。
YC45
P40
12.75
适用于钢、铸钢的重力切削,可采用大切削用量,亦用于端面铣削。
YS8
M05
13.9
92.5
适用于铁基、镍基高温合金、度强度钢的精加工,亦适用于冷硬铸铁、耐热不锈钢、高锰钢、淬火钢的精加工。
YW3
YW1
M10
12.9
91.5
适用于不锈钢、普通合金钢的精加工和半精加工。
YN201
YS2T
YW2
M20
13.9
14.4
12.9
93.0
91.5
90.5
适用于不锈钢、低合金钢的半精加工。
YM30
M30
14.5
91.5
适用于耐热合金粗加工。
YG3X
YG3
K05
15.1
15.0
91.5
90.5
适用于铸铁、有色金属的精加工。
YM201
YG6X
K10
13.9
14.8
93.0
91.0
适用于铸铁、有色金属的精加工、半精加工、亦可用于锰钢、淬火钢加工。
YD201
YG6
YG8
K20
14.89
14.9
14.6
91.0
89.5
适用于铸铁、轻合金的半精加工、粗加工、亦可作铸铁、低合金钢铣削加工。

牌号相当于ISO分组代号密度抗弯强度硬度用途

g\cm3MPaHRA
YG3XK0114.6-15.2132092适于铸铁、有色金属及合金淬火钢合金钢小切削断面高速精加工。
YG6AK0514.6-15.0137091.5适于硬铸铁,有色金属及其合金的半精加工,亦适于高锰钢、淬火钢、合金钢的半精加工及精加工。
YG6XK1014.6-15.0142091经生产使用证明,该合金加工冷硬合金铸铁与耐热合金钢可获得良好的效果,也适于普通铸铁的精加工。
YK15K15 K2014.2-14.6210091适于加工整体合金钻、铣、铰等刀具。具有较高的耐磨性及韧性。
YG6K2014.5-14.9138089适于用铸铁、有色金属及合金非金属材料中等切削速度下半精加工。
YG6X-1K2014.6-15.0150090适于铸铁,有色金属及其合金非金属材料连续切削时的精车,间断切削时的半精车、精车、小断面精车、粗车螺纹、连续断面的半精铣与精铣,孔的粗扩与精扩。
YG8NK3014.5-14.8200090适于铸铁、白口铸铁、球墨铸铁以及铬、镍不锈钢等合金材料的高速切削。
YG8K3014.5-14.9160089.5适于铸铁、有色金属及其合金与非金属材料加工中,不平整断面和间断切削时的粗车、粗刨、粗铣,一般孔和深孔的钻孔、扩孔。
YG10XK3514.3-14.7220089.5适于制造细径微钻、立铣刀、旋转锉刀等。
YS2TK3014.4-14.6220091.5属超细颗粒合金,适于低速粗车,铣削耐热合金及钛合金,作切断刀及丝锥、锯片铣刀尤佳。

楼主:
YL10.1K15-K2514.9190091.5具有较好的耐磨性和抗弯强度,主要用为生产挤压棒材,适合做一般钻头、刀具等耐磨件。
YL10.2K25-K3514.5220091.5具有很好的耐磨性和抗弯强度,主要用来生产挤压棒材,制作小直径微型钻头、钟表加工用刀具,整体铰刀等其它刃具和耐磨零件。
YG15YG1513.9-14.2210087适于高压缩率下钢棒和钢管拉伸,在较大应力下工作的顶锻、穿孔及冲压工具。
YG20YG2013.4-13.7250085适于制作冲压模具,如冲压手表零件、乐器弹簧片等;冲制电池壳、牙膏皮的模具;小尺寸钢球、螺钉、螺帽等的冲压模具;热轧麻花钻头的压板。
YG20CYG20C13.4-13.7220082适于制作标准件、轴承、工具等行业用的冷镦、冷冲、冷压模具;弹头对弹壳的冲压模具。
YT15P1011.0-11.7115091适用于碳素钢与合金钢加工中,连续切削时的粗车、半精车及精车,间断切削时的小断面精车,连续面的半精铣与精铣,孔的粗扩与精扩。
YT14P2011.2-12.0127090.5适于在碳素钢与合金钢加工中,不平整断面和连续切削时的粗车,间断切削时的半精车与精车,连续断面粗铣,铸孔的扩钻与粗扩。
YT5P3012.5-13.2143089.5适于碳素钢与合金钢(包括钢锻件,冲压件及铸件的表皮)加工不平整断面与间断切削时的粗车、粗刨、半精刨,非连续面的粗铣及钻孔。
YS25P20、P4012.8-13.2200091适应于碳素钢、铸钢、高锰钢、高强度钢及合金钢的粗车、铣削和刨削。
YS30P25、P3012.45180091属超细颗粒合金,适于大走刀高效率铣削各种钢材,尤其是合金钢的铣削。
YW1M1012.6-13.5118091.5适于耐热钢、高锰钢、不锈钢等难加工钢材及普通钢和铸铁的加工。
YW2M2012.4-13.5135090.5适于耐热钢、高锰钢、不锈钢及高级合金钢等特殊难加工钢材的精加工,半精加工。普通钢材和铸铁的加工。
YT15P1011.0-11.7115091适用于碳素钢与合金钢加工中,连续切削时的粗车、半精车及精车,间断切削时的小断面精车,连续面的半精铣与精铣,孔的粗扩与精扩。
YT14 11.2-12.0120090适于在碳素钢合金钢加工中,不平整断面和连续切削时的粗车,间断切削时的半精车与精车,连续断面粗铣,铸孔的扩钻与粗扩。
YT5P3012.5-13.2140089.5适于碳素钢与合金钢(包括钢锻件,冲压件及铸件的表皮)加工不平整断面与间断切削时的粗车、粗刨、半精刨,非连续面的粗铣及钻孔。
YS30P25、P3012.45180091属超细颗粒合金,适于大走刀高效率铣削各种钢材,尤其是合金钢的铣削。
YS25M20、M30P20、P4012.8-13.2200091适应于碳素钢、铸钢、高锰钢、高强度钢及合金钢的粗车、铣削和刨削。
YW1M1012.6-13.5120091.5适于耐热、高锰钢、不锈钢等难加工钢材及普通钢材和铸铁的加工。
YW2M2012.4-13.5135090.5适于耐热钢、高锰钢、不锈钢及高级合金钢等特殊难加工钢材的精加工,并精加工。普通钢材和铸铁的加工。
YW3M10 M2012.7-13.3130092适于合金钢、高强度钢、低合金、超强度钢的精加工和半精加工。亦可在冲击力小的情况下精加工。
YG6AK1014.6-15.0140091.5适于硬铸铁,有色金属及其合金的半精加工,亦适于高锰钢、淬火钢、合金钢的半精加工及精加工。
YG6XK1014.6-15.0140091经生产使用证明,该合金加工冷硬合金铸铁与耐热合金钢可获得良好的效果,也适于普通铸铁的精加工。
YG6K2014.6-15.0145089.5适于铸铁,有色金属及其合金非金属材料连续切削时的精车,间断切削时的半精车、精车、小断面精车、粗车螺纹、连续断面的半精铣与精铣,孔的粗扩与精扩。
YG8K3014.5-14.9150089适于铸铁、有色金属及其合金与非金属材料加工中,不平整断面和间断切削时的粗车、粗刨、粗铣,一般孔和深孔的钻孔、扩孔。
YK15K15、K2014.2-14.6210091适于加工整体合金钻、铣、铰等刀具。具有较高的耐磨性及韧性。
YG15 13.9-14.2210087适于高压缩率下钢棒和钢管拉伸,在较大应力下工作的顶锻、穿孔及冲压工具。

这是百度上找到的一些回复,引用在此供大家参考

YG钨钴类硬质合金 <加工脆性材料>
YT钨钴钛类硬质合金<加工钢料或韧性材料>
TW钨钴钛铌类硬质合金 <加工各种铸铁和特殊合金钢>  <<<<这个说明一下,百度上找到的原始文字,但个人觉得应该是YW才对,不知道是不是原作者笔误

===这里是百度上一位叫鳞刺的总结,先感谢一下并引用如下======

YW代表万能 Y代表硬,W代表万

YT适合钢类 Y代表硬 T代表钛

YG类适合加工脆性材料的 Y代表硬 G代表钴
====================================================

===这里是百度上一位叫cbkh的总结,先感谢一下并引用如下======
YT有很多种,T后面数字小的耐冲击就好,但相对的就不耐高温。
45号钢一般用YT15粗精车都可以,加上乳化液就更耐用。
YG抗震能力好,耐磨,一般用YG8加工铸铁!水管也可以用这个
YW是比较通用的合金,不过车45号钢的光洁度没有用YT15车的好。用YT15车的45号钢可以看到彩虹一样的光,哈哈,爽!
还有一个就是YG8,这个是用来车硬度高的合金!
各位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我会的都说给你们听,哈哈
QQ64250715

--------
还有精车45号钢最好用YT30,因这个耐高温是最好的
--------
====================================================

网友:
楼主辛苦了,很好很详细的资料,谢谢

网友:
题目与内容不符。应该改成“部分硬质合金材料的牌号与性能”

网友(2011-01-12):
确实是文不对题的好文章啊

我没在硬质合金(现在机夹刀)上找到过。楼主说的这些编号

网友:
正需要,学习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