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舵机问题

楼主(2010-10-24):
我的斜盘舵是933,今天调螺距的时候发现其中一个
舵机
(螺距舵机)在油门推到50的位置时,再往上推没有反应,直到推到75的时候才与其他舵机位置相同,向下拉油门也是这样,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卡住,开始以为是我的山寨遥控的事,但换了舵机后一切正常,三个舵机无论油门在什么位置都能保持一致性,请问各位高手,我的舵机是不是已经可以退役了?有没有办法可以修?

网友A:
关于舵机
我想得到一款高速舵机,求高手指点。响应要低于0.08s

网友B:
0.08,超多吧,只是不必要斜盘,斜盘0,。1足够了吧,太快了没力量。
我个人喜欢力量大一点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