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艾特翼龙简易FPV~

楼主(2010-10-24):
1 翼展:1080mm/42.5in
2 长度:860mm/33.9in
3 全重:520g/18.3 oz(不含
电池
)配置:
4 380强力马达、电子
调速器
、两个微型
舵机
、3通道发射机、3通道接收机、
5 8.4V 1000mah锂电 艾特翼龙飞行很稳定
请问这样的配置做简易
航拍
可以吗 DV 30克左右 对飞行有影响吗

网友A:
没有问题,做好DV减震即可

网友B:
额!只是有刷寿命不长而已

网友C:
现在还有人用有刷动力吗?飞FPV的更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艾特翼龙三通有 可以改无刷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阁下需要开潜艇下水,泡一阵子吧

网友E:
楼主,你的配置完全可以用迷你DV拍,其实装个摄像头和图传都可以,电机合适改成无刷的,有种图传30多很轻的,800MW

网友F:
同潜。。。。偶比楼主还新。。。。鸟都没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