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0KV的电机,配多少T马达齿合适啊???

楼主(2010-10-24):
3800KV的
电机
,配多少T马达齿合适啊???目前我还是悬停阶段,请老手指教一下!!

网友A:
12T13T都可以

网友B:
我用12t,要是电机扭力够大的话,12t已经可以了,13t就很暴力了

网友C:
俺用的也是12T,想暴就用13T吧!

网友D:
悬停可以用11T。

网友E:
请教各位 多少KV配多少T这个都是有计算方式的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千红大大教过一个办法,KV值*T数*0.9*电压除以大齿轮数,然后算出大桨转速,根据需要的转速来选齿轮

网友G:
咱3900kv配15T

网友D:
我的经验是设好螺距后看悬停时的油门位置,55%左右说明T数恰当,电机声音比较轻快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