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塞斯纳1.4M的朋友

楼主(2010-10-24):
喜欢塞斯纳的造型,准备进阶搞一架。
淘宝上看到1.4M翼展的塞斯纳有很多种,价格也是参差不齐,想买个做工好且结实的。既可以飞也可以在家摆着。
环球飞,FMS,泉速等等,不知选择哪种好。
请老手们给些指点。

网友:
现在网上山寨版的较多,要注意~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提醒,要是明说是自己手工做的也行,如MD的飞机
很多商家都不明说是什么牌子的,坑人

网友:
 很负责任的说,我前年飞过 菲模斯 206T  绝对很不错,但现在又出了182,1.4米的没有飞过,自然就不知,但从前年的206T 看,菲模斯 做的应该还行,可以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FMS是好,价格也高哦,应该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在启迪那里买的 320那个 好~

网友:
我建议买瑞克斯的,

网友:
我都不知道我的塞斯纳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C:
FMS的好飞,可以自己加襟翼,起飞降落时的感觉特别的好!弱点也不少,前起的转向臂有虚位,降落时需要特别注意,触地前多拉一点升降舵,不然容易把整个前防火板拉断!

网友:
大家的1.4塞斯纳起飞重量多少?我的1350克,好像重了点,用880kv

楼主:
引用 网友C:
FMS的好飞,可以自己加襟翼,起飞降落时的感觉特别的好!弱点也不少,前起的转向臂有虚位,降落时需要特别注意,触地前多拉一点升降舵,不然容易把整个前防火板拉断!

请教可不可以把前轮固定死,个人认为前轮转向装饰作用大于实用。

网友:
内容我也刚从OM那里搞了一架.装好还没试飞呢

网友:
楼主可以多问几家,现在塞斯纳182很多家在做,质量和价格参差不齐。看楼主的要求可以选择深圳厂家做的,毕竟深圳厂家的质量高一些。其他产地建议不要选择。

网友:
这边见过一架泉速的小塞,80cm的翼展好像,EPO涂神油,据说安装有点累人,外观和飞行的感觉是不错

网友D:
我买的是FMS的大赛,现在考虑怎么加强前起落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是FMS的大赛,现在考虑怎么加强前起落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

朋友可否上几张照片,想看看细节如何。另,动力配置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可否上几张照片,想看看细节如何。另,动力配置是什么

如果配的是空机,最便宜的动力是XXD 2217 kV950电机,XXD 25A电调,配合原装11×4.7减速桨和3S 2200mAH电池,至少可以飞15分钟。
如果配的是带动力的空机,原装C3536 kV800电机,最好把桨换成11×6~11×8的减速桨,3S 2200mAH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可否上几张照片,想看看细节如何。另,动力配置是什么

周日装好了,这两天把照片拍下来,动力是自己配了,现在的配置:
朗宇2216 kv880电机 ZTW30A的电调 2200MAH 20C电池 YZW9克舵机
FMS的质量还是不错,电机架可以直接用2216的电机,不用改电机架,整个飞机的完整性很好,比较容易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