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加工问题

楼主(2010-10-24):
这个金属的舵机舵盘 内花键齿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
貌似电火花能加工.

楼主:
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插出来的

网友:
先线切割中间花键,然后焊上再车一刀如何?

网友:
压铸也行。

网友:
要考虑成本的,只有冲压。电火花代价就大了,

网友:
冲的.底部不光

网友:
我认为是冲压

网友:
绝对是冲压  业娱条件无搞头。

网友A:
有一种 , 异性孔加工钻头 , 业余条件完全可以加工出来。 打好底孔就在普通钻床钻一下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 , 异性孔加工钻头 , 业余条件完全可以加工出来。 打好底孔就在普通钻床钻一下就OK。

有什么资料吗?

网友B:
图上所示的零件是普通加工厂和业余水平所做出来的,既不是模锻,更不是精密铸造,冲压的,底部有退刀槽可知。
加工厂一般都怎么做呢,干得粗的用插床插,精度好的用插齿机,但这么小的内孔一般多不用插齿机插,业余水平下是不具备插床的,只能用车床插,其精度视水平高低和对齿轮的了解程度,但基本情况下不会比插床加工得好。另线切割虽然加工内齿很方便,但图上的内齿线切割是做不了的。

网友:
拉床做的?
这因该属于盲孔开槽吧!
比如套同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上所示的零件是普通加工厂和业余水平所做出来的,既不是模锻,更不是精密铸造,冲压的,底部有退刀槽可知。
加工厂一般都怎么做呢,干得粗的用插床插,精度好的用插齿机,但这么小的内孔一般多不用插齿机插,业余 ...

这个比较靠谱,但业余还是可以搞的,看东西也不大,可以找高速钢条用线切割割一外齿,直接给压出来,当然零件底孔和退刀槽要先搞好!

网友:
直接铸出来?

网友:
只有模锻!烧红了,用模腔挤压!再将飞边切掉,就行了

网友:
偶也觉得是先加工好上面,在焊到下面,再加工。

楼主:
最后问 要加工1000个 成本大概多少

网友C:
用数控铣床,先钻一圈孔,然后都铣掉半拉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数控铣床,先钻一圈孔,然后都铣掉半拉就行了!

     齿形不对。应插孔,量大冲压

网友:
先线切割出外圆内齿,舵盘上加工出紧配合的内孔,加热后压入.这样做少数几个应该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