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请教

楼主(2010-10-24):
我有2208
电机
、kv2600、桨是6030的、25a电调,7.4v聚合物
电池
(重38克)
请问做一个室内的初学飞机,请老鸟提供一下做什么样的飞机好

网友A:
室内还是KT机好,舵面大,反映灵敏。KT板各地应该都有售,去下 载一套kt图纸,自己剪切。kt机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廉价。因为你能买到kt版,所以自己坐飞机,飞机成本就很低了。
不过室内有那么大的空间飞吗?室内篮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