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开处 感觉不错 (26楼补细节),近期挑天儿拍视频

楼主(2010-10-24):
最近设计的一个视频航拍固定翼,2.4M展,效果还不错,发上来跟朋友们互勉一下 。
一共飞了6个起落,每次约10分钟,由于破处外加平衡仪出了点问题,只是 手控飞,
机翼双折上反  ,可以拆 成3段,携带比较方便 ,起飞重量接近3公斤证明EPS结合轻木箱型大梁+碳片+蒙皮的结构强度刚刚的,没有丝毫变形。
尚不是很成熟的2轴云台 ,电动飞机就是好,用了老B送的日本的折叠桨,没有一点震动,云台没有做减震措施,装了索尼的小高清拍了一小段视频,完全满意。
平衡仪用了市面上主流的FY21-AP  ,可惜还没上飞机,里面就有个原件因为不明原因毁损了,跟客服人员联系了一下,已经答应免费更换一套,说实话,这款平衡仪单从功能来讲 ,很强悍了,就是一个廉价的自驾仪,价格也蛮亲民的,如果能在人性化上再下下功夫,国内市场也会不错啊 ,我就不明白了 ,这公司的产品是不打算内销还是怎么个意思,卖给国人的产品居然也是英文说明书,    这种行为我极其鄙视,明明有中文说明书,为什么就不能做成中文手册,我拿到产品后 直接把说明书丢掉了 然后网上下 载了中文的再打印出来。。。。。。。。也许这就是国人做产品的态度,有个英文说明书就显得产品专业了??

网友:
这个机身好骨感

网友:
楼主上个视频啊

楼主:
视频都是高清的 ,不会转换格式啊

3分钟 380M    , 而且拍摄当天石家庄有雾 ,给人没有美感,等有理想的视频再发

网友:
期待LZ的视频。。。

网友:
太骨感也不好,不小心撞下就没了~~

网友:
这机架如何DIY呢:)
盼制作详图

楼主:
制作比较简单,主要 是思路的问题

最麻烦的机翼 ,要考虑强度  还要考虑重量  还要考虑插接 。。。。。。。。。。。
机架还是有不合理的地方 ,跟云台的配合不太理想  ,还得改

网友:
设计不错,我 想做这样的机架呢,不过确实是太骨感了!

网友:
可以!大翼龙!

楼主:
呵呵 不是翼龙哦 ,翼龙是后推的

网友:
概念型FPV载机!

网友:
小熊机的变型款,看起来不错的说 这个结构还需要改进

网友:
很漂亮的飞机,机身转过来比较理想,云台前置~

网友:
这架飞机快上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之前也有过这个想法 ,主要是考虑到螺旋桨的影响   另外考虑到有效的保护DV    改成测拍了  ,下一步改改看 ,机架做起来很快的 ,麻烦的是机翼
  设备尽量用进口的了 ,考虑到是超视距飞行  ,每个环节都不能出大问题 ,平衡仪用不了几天,过半个月左右有套免费的自驾仪可以用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设计的一个视频航拍固定翼,2.4M展,效果还不错,发上来跟朋友们互勉一下 。
一共飞了6个起落,每次约10分钟,由于破处外加平衡仪出了点问题,只是 手控飞 ...

不是不打算内销还是什么,你应该是在成都那边拿的货吧?当时活动完我就留了一批货在那边了。
我10月16号去做活动时走得很仓促,厂家这里没货了。
我就直接让我们一位走国外市场的经销商调了一批给我。--这个事情说出来还真的很别扭。所以我都不好说。当时在成都现场也曾让我尴尬了好一阵,你可以咨询当时在场的人就知道了。
在外销商品中放英文说明书本身就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我们也是国庆后才开始重新关注国内市场,一下子还没适应过来。
我呢,搞的那个活动也很紧凑。这边决定要搞,一周内的时间就发公告,然后到现场。
与此同时,我个人兼顾的事情太多,不可能所有事情都能照顾到的。
------------------------
又或者,发货给你那位本身也是走国外的经销商。虽然我们有很多货也发往国内地址,但最后走的还是国外的市场,所以发货时准备的都是英文说明书。
不管怎样,不是故意放个英文说明书来装专业。
圈内的人多少也了解到,我们目前在国外走的量是相当可观的。我们也不需要玩些小花招来招揽顾客。
----------------------
希望楼主仔细看过我的回复。如果因为我们的疏忽而给你添了麻烦,在此表示郑重道歉。也请你了解实际情况,体谅一下我们。谢谢!

尹/飞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从天津买点的, 另外产品更新的同时 服务最好也及时更新,osd换了壳子,说明书是不是也及时更新一下呢?又或者,及时发个链接图 。。。。。。。。。。。。。
不过多发表议论 ,产品好 才是真的好

网友C:
很不错,能否给点机翼插接部分的图片?

楼主:
没有问题
我抽空拍点

网友D:
3公斤…砸死人不要钱…

网友E:
好机型,好做工,好机电设备啊。。。。。。
在实用性上载改进一下,很有前途的机型

楼主:
补写细节 希望能对对此机结构感兴趣的朋友有帮助
这是拆除尾管后的样子,机身最近在重新设计 为前置云台架构,尾管的 插接方式也想做些更改,目前的插接方式还是有些繁琐。
支撑电机的是一根20*20的方碳管,侧面的是电流传感器
尾部水平尾翼安装台,嵌入尼龙螺母,外包0.1玻璃布,因为是试验机,没有做表面处理,有点脏,哈哈 。
机翼的结构我个人比较认可,原材料的成本很低,这其实不是关键,而是这种材料的重量很轻,强度也可以做到很好,唯一缺憾的是太费功,完全不可能实现量产。具体做法是,用EPS泡沫板按设计好的翼型切割出来,然后嵌入轻木箱型大梁,用泡沫胶结合,干后打磨光滑,加碳片加强,最后蒙超轻蒙皮。
这是查接口,松紧度刚刚好
插接片用了3mm玻纤片雕刻成型,挖了点减轻孔。
杂乱不堪的工作台一角
尾翼结构采用的是时下较为流行的抽空空工艺,强度很好 ,抗造,便于运输,缺点是比轻木框架结构的尾翼要重些,两颗5MM粗的尼龙螺丝足以讲水平尾翼固定在翼台上,垂直尾翼与碳管 做在了一起,方便安装。
更换的21-ap发过来了,经地面测试,没有问题,周末找个地方试飞测试一下看看 。
最后再发张我哥们辛勤绕线的工作找,娱乐大众 哈哈

楼主:
哦 忘了参数
翼展2400MM
弦长250mm
电机GS42 -60
桨:14*8折叠桨
电池:富丽5S 30C
全机起飞重量:2680g(不含DV)
DV:松下sd60 290g
平飞电流:9A-10A

网友F:
楼主造机技术不错,呵呵
07年的时候关注过楼主玩AP10
不知道后续如何

网友F:
请问电机GS4260最大拉力有多少????????没听过这款电机啊
kv多大??????

楼主:
呵呵 过奖过奖,自己做着玩儿的
AP10 N年前就不玩儿了 ,性能一般吧,跟我马上上的这套自驾比有差距,呵呵 ,42-06的KV是600的,我用了4S 和5S 分别做了测试 桨主要用了两个型号 ,14*7 和14*8 具体拉力没有测试出来,用亚克力切割了一个电机测试台,结果切割的口径不对 各部件无法插接, 所以一直没有测试 ,实际飞行是这样的,用4S 14*7 搭载DV需要滑跑10米左右才能起飞,平飞油门上2/3,电流20A, 5S 14*7 桨,滑跑3米起飞,中油平飞,电流15A , 用5A 14*8 基本可以跟3D机一样起飞,中油靠下即可平飞,电流在9-10A间徘徊。改完机身后打算讲两组5S 5000MAH电池并联 ,飞行时间尽量达到50分钟左右,飞机外露部件太多,风阻不小,这种结构的飞机风阻是个大问题,幸好机翼翼型选得不错 ,全机升力系数还好。

楼主:
哦 对了
14*7 是皓业的桨
14*8 是老B送的 日本产的,这点上确实不得不服小日本,做出来的东西就是细致,效率也比国产的好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