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久前买了两种KV的2208放着没用,最近用时才发现悲剧了

楼主(2010-10-24):
分不清哪个是低KV的哪个是高KV的了

网友A:
沙发 用转速表测一下

网友B:
通电试试就可以啦

网友C:
通电 空转,电流大的是高KV的

网友D:
用万用表测下,电阻小的是高KV的

网友E:
如果没有专用测试工具,可参考:
1,可以看绕组的极数吗?极数少的是KV值高的。
2,另外也可用只直径较少的桨测试(如6寸)。同样的供电环境,大油门测试,低KV值的转速与高KV值的差别很明显的。
上面的方法是相对测试,能区别开KV值的高与低。

网友F:
看一下就知道了,绕的匝数少的是高KV的

网友G:
看线的粗细
粗线高K
细线低

网友H:
我还以为老鼠把漆包线咬坏了呢

网友I:
用同样的电池,同一个电调,把油门推到最大,一听就听出来

网友J:
卖给我,你就会知道了

网友K:
原帖由
九阳神功
于 2010-10-28 21:25 发表
卖给我,你就会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