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老外导风扇机

楼主(2010-10-24):
在Parkjet和Rcgroup上都有的Fantrainer 600

http://www.parkjets.com/fantrainer/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426281

都有图纸

FanTrainer Plans v1[1].2.pdf

FanTrainer Plans v1[1].2 - tiled.pdf

Fantrainer Original Plans 150% v1.3.pdf

网友:
雷达行有,这个机不好飞~

网友:
漂亮,貌似尺寸也不是很大

网友A:
这个和涵道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就是函道

网友:
这架机我超喜欢,可是不知道哪里有卖,TAOBAO找不到

网友:
外置涵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涵道有什么不同呢?

Ducted Fan在港台地区习惯翻译成“导风扇”,在大陆地区一般翻译成“涵道”。

网友:
“风扇教练”(Fantrainer)
“风扇教练”是原德国莱茵飞机制造公司(现并入德国宇航公司)研制的双座初/中级教练机。1974年12月,德国国防部与莱茵飞机制造公司签订发展和制造两架“风扇教练”原型机合同。第一架原型机于1977年10月首飞,安装两台功率为112千瓦汪克尔公司发动机;第二架原型机装一台艾利逊公司250-C30涡轮轴发动机,1978年3月首飞,1978年秋坠毁。“风扇教练”主要型别有:“风扇教练”-400,安装一台艾利逊公司的250-C20B涡轮轴发动机,1991年向泰国空军交付了31架;“风扇教练”-600,安装一台艾利逊公司250-C30涡轮轴发动机,1984年8月首飞,1987年11月投入正规飞行训练,向泰国空军交付了16架;“风扇教练”-800,安装一台艾利逊250-C30涡轮轴发动机,推力达746千瓦,重新布置了座舱仪表并改进了螺旋桨叶,1993年参加了巴黎航展,目前尚无明确用户。以下内容适于“风扇教练”-600。

动力装置 1台485千瓦艾利逊公司250-C30涡轴发动机,分别驱动1副霍夫曼公司五叶恒速涵道风扇,机翼内4个整体油箱共载油420升,机翼上部有加油口,可挂420升副油箱。

主要机载设备 国王皇冠公司的标准机载设备。

座舱 双座串列加热,通风座舱,满足美国军标关于尺寸和布局规定;座椅和脚蹬位置可调。斯顿森·兰季公司零-零弹射座椅;有战斗机式侧操纵台。前后座舱盖分别向右侧开启。

尺寸数据 翼展9.74米,机长9.48米,机高3.16米,展弦比6.80,主轮距1.94米,前主轮距3.89米,机翼面积14.00平方米,风扇直径1.20米。

重量及载荷 空重1160千克,载油量(内部)384千克,(带副油箱)736千克,最大起飞重量2300千克,最大着陆重量2000千克。

性能数据(最大特技飞行起飞重量,海平面,国际标准大气) 最大平飞速度(高度5490米)417千米/小时,巡航速度(高度3050米)370千米/小时,失速速度113千米/小时,最大爬升率(海平面)15.2米/秒,实用升限7620米,起飞滑跑距离250米,着陆滑跑距离250米,航程(最大内部载油量,最佳巡航速度,高度3050米,45分钟余油)1037千米,续航时间4小时6分钟,限制过载+4.40/-1.76g。

网友:
实机比想像中漂亮

网友(2010-12-14):
全球的UNIJET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