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米好小子尾巴长度问题!

楼主(2010-10-24):
小弟新入门固定翼~老老实实从 好小子飘飘机 开始~
但是翼展了1.2米的~尾巴那根尾巴管不知道做多长的了~请教大家告诉下小弟!
就是从机头到尾巴末端应该做多长呢?

网友A:
大约1米到1.2米都可以、一般固定翼的比例都这样

网友B:
82-90

网友C:
翼展和机身的比例一般在70~80%。滑翔机通常机身长度等于翼展一半或者略小。
机头长度(机翼前缘到螺旋桨后面的距离)等于或小于翼展的15%。

网友D:
LZ也是昆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