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型和翼展之间有什么关系么?

楼主(2010-10-24):
请老鸟指教,翼型和翼展之间有什么比例关系么?比如多长的翼展就需要用多宽的机翼,还有就是翼型的特点是什么,是随便画一个上曲下平的机翼截面图型就可以么?

还有请教几个术语,翼展是机翼两边的长度我知道了,弦长是啥意思啊?是机翼前缘到后缘的长度么?还是曲线的长度?

网友:
自己基本概念吧,很容易找到的,就在新手学堂里
自己就能弄清楚了…
不能那么懒,什么问,太低级的问题很没意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老鸟指教,翼型和翼展之间有什么比例关系么?比如多长的翼展就需要用多宽的机翼,还有就是翼型的特点是什么,是随便画一个上曲下平的机翼截面图型就可以么?

还有请教几个术语,翼展是机翼两边的长度我知道了, ...

翼型和翼展之间没有什么主要的比例关系,主要是有的薄翼型,在不增加弦长的情况下,想有很大的展长结构强度不太好,结构很难处理。
翼型也不见得都是上曲下平的,想特技机为了倒飞时和正飞时一样好飞,所以用对称的翼型,叫双突对称的翼型。滑翔机有的为了有更大的升力则用上突下凹的翼型。(当然一般也都用平突翼型~)总之,翼型的选用主要是看你是什么飞机和你飞机想怎么玩来去决定的!
弦长就是翼肋前缘到后缘的距离,你说的翼肋中间的弧线则是说明翼型的弯度的~

网友:
像鸟的翅膀学习,最好做成一样的

网友:
肯定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