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C 螺旋桨型号求助。

楼主(2010-10-24):
我的电机是银燕2210 kv1450。电机的说明图给出螺旋桨型号 可以用APC 9*4.7 ,在网上找了找,APC有两种9*4.7的螺旋桨,到底该用哪一个呢?两个什么区别呢?
电机说明图和两个螺旋桨图:

上边两个螺旋桨图是一样的,发重复了,不知道怎么删了其中一个。

网友:
用上面那种,下面的标错了。

网友:
上面的是慢速桨,下面的是高速桨

网友:
下面的那个是快速桨……其实我觉得,9047有点桨太大……KV1450的话,8040比较好

网友:
看下面那张图上写着慢桨就确定不是图片上那个,你的第二幅图上应该是apc 9*6

网友:
这是用2S电的

网友:
按照表格上的数据,那个9×4.7桨不应该是减速桨,桨形应该是和下面那个接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