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皮加热

楼主(2010-10-24):
最近做了架
电机
,想蒙蒙皮。但网上出售的专业熨斗太贵了,各位“大虾”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个简便的方法为蒙皮加热?

网友A:
家里熨烫衣服的熨斗就完全可以,只要熨斗有调温功能都可以用来蒙皮。

网友B:
家用的电熨斗就可以,但要套棉布
某些织物里面有皮筋,并不是纯棉,也能用,但寿命短,要勤换
我用的是国产蒙皮
熨烫棉织物的温度可以使蒙皮产生粘性,再高一些就开始收缩了
如果熨斗是恒温的,而且温度超过熨烫棉的温度,那就要快速粘好蒙皮,尤其是边角要粘紧,之所以要快速是因为速度慢容易让临近的蒙皮与线收缩出现皱褶。
都粘牢后快速掠过空的地方,让蒙皮受热软化,在冷却过程中慢慢收缩,既然温度不可调,就只好靠加热时间控制温度和热量,加热熨烫一个翼肋间距不要超过两秒

网友C:
家里熨烫衣服的熨斗就完全可以,先用较高的温度(3)烫粘蒙皮的边缘,再用较低的温度(2)烫平中间

网友D:
嗯 家里的电熨斗不错 细微的地方可以改造个电烙铁 镂空的大面可以用吹头发的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