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450sport的小齿盘和反转齿之间就咬合了一点点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0-24):
无意中发现,YT450sport的小齿盘和反转齿之间就咬合了一点点,看起来就挂上了不到1mm左右,是什么问题啊???我用卡尺量了下小齿盘直径64.46mm,麻烦你们看下你们的直径有多少,还有,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就是这个白色的塑料齿和小齿盘之间缝隙。。。

网友:
是径向还是轴向呀?

网友:
YT450sport的小齿盘和反转齿之间就咬合了一点点,看起来就挂上了不到1mm左右

我的也是这问题,总扫反转齿,求解

网友A:
我的也是,我改造如下:

尾传总成取下,对转齿轴承部分打磨,另一半垫纸。
现在好了,能挂住2MM,对转齿不扫了。

网友:
换个GL(固朗)下齿盘就可以解决,因为GL下齿盘较原装下齿盘略大。

网友:
 看来这个是普遍问题了,周边好几个人都提过

网友B:
把侧板的孔扩大一点,对转齿 或者主轴互相靠近一点
我那个sport刚好相反,是靠的太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我改造如下:

尾传总成取下,对转齿轴承部分打磨,另一半垫纸。
现在好了,能挂住2MM,对转齿不扫了。

是个办法,问题是要磨轴承难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侧板的孔扩大一点,对转齿 或者主轴互相靠近一点
我那个sport刚好相反,是靠的太紧了

不行啊,这个东西的轴承座和前波箱是一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兄弟说YTsport几批生产的侧板孔间距有差别,是不是对应的齿轮也有差别?你这个紧的没准正适用间隙大的,是不出厂时他们就放混了…… 我的间隙也大的无语,先换固郎的下齿盘试试吧

网友:
会不会是轴承座的问题呢,

楼主:
轴承座是死的,固定在尾管夹上的,根本无法动,换个GL的小齿盘吧。。。

网友C:
经过我的测量,SPORT的齿间距比SE略大,容易导致扫齿的问题。由于是一体驱动座,需要修改很多孔才可以往前移动。副厂的一体金属座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咨询一下。我的解决方案可能要晚些时候完成。

网友:
太好了, 冰大要出手了, 我去年买的亚拓Sport有完全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还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过我的测量,SPORT的齿间距比SE略大,容易导致扫齿的问题。由于是一体驱动座,需要修改很多孔才可以往前移动。副厂的一体金属座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咨询一下。我的解决方案可能要晚些时候完成。

这个要支持,被这玩意都要搞疯了,每次飞都是提心吊胆,严重影响我牛B的飞行,哈哈

网友:
关注!  其实也可以做个直径稍大的25T 对转齿! 用这个大点的塑胶齿! 直接换掉稍小点的!就可以减小这个间隙!  何必去改动太多的孔位!  或者改动小齿盘也可以!但工作量量更大了吧!!!

楼主(2010-11-27):
哎,YT东西是越来越山寨了!~~

网友:
我的SPORT上没有,PRO上倒有。
感觉大齿盘老跑偏。不正的感觉。

网友:
冰人你想个办法搞个皮带直驱的套件吧,大家就少了对转齿这些麻烦了。我用了你的一体化对转齿,用了一年了,上个月对转齿的轴飞断了,从定位出断的,换上付产的轴,前2天也断了。现在很晕

网友D:
今天刚装了一架,难装死了!感觉没有泰世的425好装。

网友E:
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

网友F:
我的也是刚出现这个问题,搞到头晕了 旋翼头正反旋动时候,有一凡也是咬不合的

网友G:
学习了 一直没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H:
冰人要是出直驱了一定受欢迎的啦

网友I:
直驱有什么好, 皮带不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