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utoCAD 里面的字体在 ArtCAM 中丢失的问题

楼主(2010-10-24):
请教大家,我初学ArtCAM,在CAD里面设计了一个面板,字体是电脑里面自带的Arial,想用雕刻机雕刻,用ArtCAM打开CAD文件后,里面的字体都变样了,这是为什么呢?

用artCAM打开后的样子

用artCAM打开后的样子

AutoCAD里面的设计的字体

AutoCAD里面的设计的字体

楼主:
我要在铝合金板上面刻字,字体深度大约在0.4~0.5mm吧

网友:
CAD中的文字需要炸开处理,扩展工具中有此功能,如下图菜单中:Explode Text

网友:
我也搭个便车问问。我希望做成单线条的文字刀路代码,如图,在AutoCAD里的字体输入到ArtCAM里,字母和数字变成了单线条的字了,但中文字却成了乱码,试了许多方法都解决不了。也试了用文泰把文字转成单线条,但是转出来的线条不够整齐。
AutoCAD

ArtCAM

网友:
我用CAD字体的办法就是将文字变成图形,解决办法同6楼,再对图形进行编辑,导入artcam制作刀路

网友A:
6楼是误导吧,“explode” 命令是不能分解文字。文字分解命令是“txtexp”但CAD默认安装是没有这个命令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6楼是误导吧,“explode” 命令是不能分解文字。文字分解命令是“txtexp”但CAD默认安装是没有这个命令的。
请你看仔细了再说话
我的方法不一定最好,确实是可以用的方法,我自己用过无数次了
怎么就是误导了
至于说是不是默认安装就有的工具,反正CAD安装盘里面是有的,顶多安装时打个勾而已

网友:
避免误导大家发一个按照6楼方法的效果图上面是原字体
中间是炸开的效果
下面是修改后的效果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不会是“explode” 命令吧,用它分解文字就是“????”了。

网友:
试了一下,英文字母可分解,但中文不行。。。

网友D:
安装时选择安装类型 为自定义,选择EXPRESS TOOLS 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安装时选择安装类型 为自定义,选择EXPRESS TOOLS 功能

我的CAD2010版没有这功能。2006版就有这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CAD2010版没有这功能。2006版就有这功能。

我的是2007版,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explode” 命令吧,用它分解文字就是“????”了。

再给你看看分解汉字的效果
这个“我们爱科学”是用AutoCAD2010制作的,前一个5iMX是AutoCAD2007制作的
用的就是Express Tools中的命令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呵呵,也许是CAD2010的改进功能吧。我还是用2007呢。。。
如要分解文字必在安装CAD时选择安装ET(Exprss Tools)扩展工具选项。CAD2007以下的版本按默认安装是没有的。
且文字分解命令是 txtexp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也许是CAD2010的改进功能吧。我还是用2007呢。。。
如要分解文字必在安装CAD时选择安装ET(Exprss Tools)扩展工具选项。CAD2007以下的版本按默认安装是没有的。
且文字分解命令是 txtexp 。
如果安装时没有安装ET
可以使用-控制面板-删除或添加程序-更改-添加/删除功能
来添加此功能
这个东西在R14时叫BOUNS
后来改进了叫 Express Tools
不是2010才有的

楼主:
这招果然有效,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今天又试了下。

工具名称是 Explode Text 鼠标移到图标上是的显示

工具名称是 Explode Text 鼠标移到图标上是的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就是分解完成之后还需要再对线条进行修整比较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已经很好了。
以前我都是用笨办法。也就是用样条曲线描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