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亚拓厂家的进来下,谢谢

楼主(2010-10-24):
我也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亚拓厂家的人啊,只能是发帖找找啦,先谢谢,  我的是亚拓450SPORT,与2010年8月份购买的,陀螺是750+420锁尾,控是DSX9
问题是这样,我开控,飞机通电,我在打尾翼之后,在控上调感度锁尾舵机跟着动,就好象是微调似的一点点的动,我要是飞机通电后不打尾翼,直接调感度,尾舵机就不动,,线插的也都对,飞机调的,控上设置也都对(高手调的)
而且昨天飞航线的时候有2秒种根本就没锁尾,吓死我拉,已经排除是锁尾舵机的问题,现在初步怀疑是陀螺仪的问题,请问,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万分感谢

网友:
陀螺仪一般不太容易坏,我觉得是420的问题。

网友A:
想知道你所描述的航線有兩秒沒鎖尾是怎麼發現的?尾巴自旋?
另外想知道你開控,飛機通電后多久就打尾翼?
我們一般建議飛機通電后,靜置5秒左右動控和機子,再者請你飛行完后檢查一下尾舵機溫度是不是比較高
如果比他人的尾舵機還高,很有可能是尾舵機出現問題了

网友:
有道理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你所描述的航線有兩秒沒鎖尾是怎麼發現的?尾巴自旋?
另外想知道你開控,飛機通電后多久就打尾翼?
我們一般建議飛機通電后,靜置5秒左右動控和機子,再者請你飛行完后檢查一下尾舵機溫度是不是比較高
如果 ...

网友:
亚托宇宙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你所描述的航線有兩秒沒鎖尾是怎麼發現的?尾巴自旋?
另外想知道你開控,飛機通電后多久就打尾翼?
我們一般建議飛機通電后,靜置5秒左右動控和機子,再者請你飛行完后檢查一下尾舵機溫度是不是比較高
如果 ...

尾巴自旋,就是控制不了那种,然后又好啦,
飞机开控我是10秒钟开始打尾翼,
尾舵机温度一点都不高,已经排除是尾舵机的问题,换上别的9257也是这个样子,,请帮我解决一下好吗,谢谢额
陀螺仪我都是严格按照说明书调节的

网友A:
麻煩你與店家連絡與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煩你與店家連絡與售后

你好,我已经联系啦,他们说要5个月左右,晕 ,,,那我这5个月怎么办啊,飞机还没几个月啊,太背

网友:
我的Pro 450 上的750陀螺仪也是有怪异,第一个起落没有问题,而后就不能锁尾,要反复通电几次才正常。

由商家处理返修,修了7个月还没有回来,最后还是商家协调先给了新的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已经联系啦,他们说要5个月左右,晕 ,,,那我这5个月怎么办啊,飞机还没几个月啊,太背

麻煩你把產品發出去時,把你的連絡資料及發到哪家模型店,用什麼快遞發短消息給我
我來跟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煩你把產品發出去時,把你的連絡資料及發到哪家模型店,用什麼快遞發短消息給我
我來跟進

你好,我与商家联系后,他说要5个月左右,他是说要发回亚托的厂家,妈呀这5个月我可怎么办啊,新飞机啊
能给我再出点好的主意吗,谢谢额

楼主:
真要是像楼上所说的7个月的时间,那我可真无语了啊,飞机是在沈阳模族的店铺买的

网友:
先同情下 LZ认识的营口市某个人的780还开不了锁尾模式呢 必须用非锁尾模式飞 (绝对排除调试问题)

网友:
五个月的时间都不知摔坏多少机机了!不过也有好处,给你省钱!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