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的九鹰260A彻底没戏了

楼主(2010-10-24):
到手一星期
经过不断的撞墙、死机、卡舵,进入工程模式调
舵机
救回来。
随着这种循环越来越多,工程模式调舵能调的范围越来越小了。现在有一边舵机完全不听遥控的指挥,打舵没反应。
除了返厂,还有其他办法吗?有没有让接收板回复到出厂状态的办法?

网友A:
换线路版吧。。。要么再买台空机
这小飞机全是集成设备,没什么可调的了

楼主:
两个舵机都是好的,用手推它的齿轮时,它会自动反向转动,但就是不听遥控的控制。

网友B:
改试的方法都试过了吗
我很没明确高速你。卡舵是接触不好的关系。
别老是工程模式去乱调。说这个方法的家伙是好心。但也害人不浅
一般不用怎么样去调试的!要调你也要理解不能乱调
拆舵机也试过了吗?那么都试过了就再试试这个方法吧
大拇指和食指压头罩两侧。要正好压到主板的边边。
然后左右轻微摇晃几下看看。最后这个够还没反应那就玩玩了。

网友C:
偶JJ入手2天不到,就返厂了,也是舵机的问题,喜欢在查电池的时候死舵。

网友D:
偶就死了3个尾电,1个主轴,算是幸运的了

网友C:
看来九鹰的品质部稳定真的是个大问题,不知道厂家是怎么看待的呢

网友E:
不会这么差吧?

楼主:
经验证,把电池连接器改造后,激烈飞行3天,至今没有出现死机、舵机现象。

楼主:
可移步参考这个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A:
LZ的机机看来对断电敏感。。。我的260现在也是一炸就断电,但是从来没因此死舵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