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梦接收机?辉盛舵机?

楼主(2010-10-25):
今天调机试机,出现了灵异事件,接收机第六通道所连接的舵机通电后在一分钟内死舵,因此共炸机三次,前后一共死了四个辉盛9g(全新且全部是第六通道上的)一个是地面调试时发现死舵,另外三个都是因为死舵炸机,损失惨重,大家分析看看,到底是接收机有问题还是舵机有问题。郁闷中…

网友:
辉盛本来就死得快撒呵呵 你飞固定翼还是直机  直机就正常 固定翼的话就可能是你买的辉盛是次品

网友:
感觉像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回一楼:舵机都是全新的换上,就算寿命再短也不至于一分钟内挂吧,而且还是同一通道。     回二楼:电调是新买的好盈60a,第五点油门曲线还只设置到70,设置成100飞起来很暴力的说。

网友:
万用表测试各通道电压。

网友:
换个牌子的接收试试看

网友:
只能逐一排查了 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只爱你 有啊没搜婆死大”

网友A:
产品寄来已经收到,经检测 2.4G 接收机及模块没任何问题! 不过寄来的辉胜的舵机确实是不能用!我们发现这款辉胜舵机不是正规厂家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产品寄来已经收到,经检测 2.4G 接收机及模块没任何问题! 不过寄来的辉胜的舵机确实是不能用!我们发现这款辉胜舵机不是正规厂家出的!

好服务!

楼主:
飞梦售后确实不错,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