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指点下

楼主(2010-10-25):
同样的船型,用3660的电机,选择KV高的电机省电还是KV低的电机省电啊?哪个效率高点

楼主:
哎,难道我问的问题真的有那么绝吗

网友:
这是一个高端的问题。。。好多老手都纠结在这里。。。。。高kv就要低电压高电流。。。对设备的要求高。。。。低kv要高电压电流也相应低了。。。。效率也高点。。。。但一块电下来。。。再好的电也会有电头快尾段慢。。。。。。看你的需求。。。。没有好和不好。。。。。

网友A:
个人喜欢高KV 底电压。   因为底电压意味着电池量小。重量就轻了。船的一半重量来自电池。
低KV高电压就需要很多电池支持。  如果用6S 5000毫安电去跑。你看看他有多重是750克啊。
电机再强都难已长时间大负载去跑啊。
另外从经济角度看。你有30S电。一次用6S   只可以跑5次。   就算一次5分种都是25分钟跑光了
如果一次样2S跑 同样可以跑5分钟。那就可以跑150分钟啊。跑25分钟只要10S就可一了。省下的钱可以买个更好的电机或电调。
有人会说那不是不停换电池。---对啊。想不换就跑油船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喜欢高KV 底电压。   因为底电压意味着电池量小。重量就轻了。船的一半重量来自电池。
低KV高电压就需要很多电池支持。  如果用6S 5000毫安电去跑。你看看他有多重是750克啊。
电机再强都难已长时间大负载去跑 ...
说的不对。。。。。你用5000毫安的电。。。。2p2s跑和1p4s跑时间应该差不多。对应2p2s跑高kv。。。。1p4s跑低k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喜欢高KV 底电压。   因为底电压意味着电池量小。重量就轻了。船的一半重量来自电池。
低KV高电压就需要很多电池支持。  如果用6S 5000毫安电去跑。你看看他有多重是750克啊。
电机再强都难已长时间大负载去跑 ...

虾哥  你算错了   那有150分钟   算下来是75啊

网友:
是哦  75分钟啊

楼主:
我在想啊,同样重量的电池应该能量密度也差不多,理论上6S3000毫安的电池和2S5000毫安的应该做的功差不多的。起码大家明显可以看到电池的S级高和容量高是靠体积和重量推出来的。6S5000毫安的重量750克我是无法接受的,说实话电池重量过400克我就在犹豫了,本意是用6S电池是想船跑快点,但是很多电能却消耗在增加的重量上去了,那还要什么意义呢。很纠结的问题

网友:
的确的,电船目前纠结的问题就是速度与时间。这个问题同样得靠时间来解决 貌似说了等于没说,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