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变频调速

楼主(2010-10-25):
3相1,5KW
电机
用什么调速。

网友A:
用洗衣机的调速板!

网友B:
是6线电机吧 买个1.5KW变频器不就行了吗? 6线的可以用220V的 3线只能用380V的电了

网友C:
不论几线,分星角接

网友D(2012-12-26):
大家确定一下 我觉得家用洗衣机可能没有1.5kw那么大功率的
国产电机的话 1.5kw标准基本上都是三角形接法
如果用变频器的话 完全可以直接安装 380v1.5kw变频器 匹配
如果是 220v 也有对应的型号 但是电机要改成 三角接法

网友E:
请教一下,变频器的基频具体是指变频器里的哪个参数呢?
我看台达的说明书没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