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80A用8SA123

楼主(2010-10-25):
好盈80A用8SA123飞500或者550行不行?安全可靠系数高不高?

网友:
我的500上面是好盈80A铂金版,用7S飞的很好,不能搞8S啊,过压了

网友A:
6S电调如果长期使用6S锂电会不会减少寿命或者长时间使用因为高压而烧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电调如果长期使用6S锂电会不会减少寿命或者长时间使用因为高压而烧掉啊?

不会,只要不超压就没问题,反而用高压电池后电流少了,电调寿命可能还会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