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设置天车F6充电器

楼主(2010-10-25):
我的天车F6冲电器把
电池
充好是4.2V 可是我用万用表测电池的电压却是4.14V。试了几块电池都是这样。(用了两块不同的万用表测试过都一样)
难道我的
充电器
坏了?
还有买充电器的时候有张光盘,不知是干什么用的。是不是可以通过数据线更改充电器的设置电压?
请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这个充电器吗???????

网友A:
我也有这个感觉,还以为万用表精度不好,知道的说说。。。。。。

楼主:
希望有使用过的来说说看,我个人感觉这个充电器其他功能还是可以的,就是感觉好像充电的截止电压没有4.2V。
在4.14V-4.16V就停止充电了。平衡性还是不错的。3S电3片电池电压误差在0.01-0.02左右。

网友B:
我用天车已有一年多了,你反映的问题我认为是正常的,充满后脱离充电器斥后,电压都有0.0几v的跌幅,具体跌幅多少,是看电池质量了,有疑问可电话咨洵天车,服务不错的.

网友C:
选择充电电流过大会造成充好电后电池不能做好恒压,比如你你开个大水龙头在水桶里放水,没关水龙头头时水会流出来,但关了后由于之前的冲击力大,实际上水桶没装满。试试用1A充电,当然电池的好坏也是有一定映响的,比如楼上的说法。有说得不对的楼下继续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你说的那样啊!
是冲满电的电池,F6显示4.2V 。
可是马上用万用表测,却只有4.14V了。

楼主:
不管新旧,什么牌子,什么容量的电池都是这样的啊!
反正就是F6充满是显示4.20V 马上用万用表测却只有4.14V啦!

网友D:
还是UNA6好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