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温焊锡丝应该用什么烙铁?

楼主(2010-10-25):
见到一些高温焊锡丝卖,熔点最高在300度,请问用什么烙铁焊接合适?仅仅是使用大功率的烙铁就行了吗?至少要多少瓦?
谢谢!

网友A:
我的70W黄花能到450度

网友:
同问一哈
以前到实验室要了一把锡丝
一看还以为是老师忽悠我给我拿了保险丝
结果后来看到工业动力电机修理就用这个锡丝
才知道这个也是锡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网友:
有高低温之分的 ,我去年买到两扎,感觉难溶,以为是假货,都丢了

楼主:
我是想用来焊接模型蒸汽机的锅炉

没有铜焊条件,搭车问一下,用熔点300度的高温焊锡丝可以承担普通模型用蒸汽锅炉的制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到一些高温焊锡丝卖,熔点最高在300度,请问用什么烙铁焊接合适?仅仅是使用大功率的烙铁就行了吗?至少要多少瓦?
谢谢!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70W黄花能到450度

沒用的,要200W,焊接會散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