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9527 锁不了尾

楼主(2010-10-25):
我的GY401+9527装在新买的PRO上锁不了尾了,方向舵可以正常控制,正反向也都对,就是给油后尾巴控制不了不停打转稍微打点舵就向另一边反转,查电后,陀螺上的红灯不停闪烁,请各位指点。

网友A:
1:你遥控上设置的锁尾开关的位置没有打到锁尾位置,2:还有可能陀螺反向了,检查以上两点就行。

网友B:
同楼上的

网友C:
这两样可谓是经典的东东,不会锁不了尾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去后检查一下。

网友D:
陀螺仪反向了,改回来就好了

网友E:
耶 我有Futaba的s9257和和一个山寨的个也是9257,听说9527是周星星的代号?
401锁尾状态时候红灯长亮!调整控到锁尾状态(感度)

网友F:
是不是螺母版

网友G:
原帖由
毁灭者
于 2010-10-26 09:53 发表
是不是螺母版
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