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电滑迫降4S店停车场,吓出一身冷汗(有视频)

楼主(2010-10-25):
24日下午4时,还是飞我的AX电滑,之前,这飞机飞了2个月了,没有出现事故。首先沿路上空飞了一转,感觉还好。当飞到第二转时,好象空中失去动力,不断掉高度,直奔一个停车场飞去,拉杆、推油、转弯,好象飞机不受控制,没法避开停车场,自行迫降于一4s店新车停车场,眼睁睁的看住屏显示飞机掠过好几辆新车,吓出一身冷汗,好在没有撞到新车,好险!
       急忙跑去检,还好,管理员没有发现有飞机降落在场内(否则说不定被敲一笔呢),正好发现飞机在一新车底,摄象头脱落在旁边,仅有线接着飞机。桨不见了,电机磁片松脱,飞机完好没事,顿时松了口气。另外检飞机时发现有2个人翻墙过来想拿飞机了,好险,差点得不回飞机了。
       取回飞机,测试电池是有电的,接收机正常。降落时好象没办法控制飞机,考虑原因有:1.是电机磁片松,电机不转,导致事故?2.失控?。也请各位模友帮分析下原因。      朋友用502胶水帮我粘好电机磁片,正常试飞行了3分钟(距离不远)。
       同时也要提醒大家飞行时尽量在空旷的地方上空飞行,避开人和房子等,免得出事故时造成财产损失,这次算我运气好,没撞到新车,否则后果严重了。

网友:
电机磁铁绝对不是用502胶水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摄像头

网友:
 撞上哪一辆新车,你就开哪一辆回去吧。

网友:
最后一段其实很惊险啊!你的运气不错。

网友:
差一点点了

网友:
好以是大众4s店

网友:
好险好险

网友:
``````````

我看都看出一身冷汗```LZ真好运````

网友:
502胶水不耐热
没动力了。楼主滑翔的不会。

网友:
AB胶不行的。我试过了。502 遇热也不行。换别的试试吧
我的轴承弄进502后用开水一煮,就好了。可想502是否能耐热了吧?

网友:
好像是被干扰了一样,飞机能自动避开汽车 ,太牛X了

网友A:
没有舵面的时候舵效应该会降低的吧,而且最后快落地的时候,感觉明显向左转了。右面有风吗?
这种情况最好捡到飞机的就拿控控制一下,看有没有反应,而且接近地面以后遥控距离应该会缩短。

没有动力是炸鸡的第一原因,

网友B:
用电机隔热胶水,我的 AX也是  新买的 发现所有磁片都,没粘全部松动 ,我就找了厂家,他们 给 我发 过来 个新电机, 电机隔热胶水我这里 还 有点  你出邮费 我 给你弄一小瓶

网友:
在你失控的时候,我看见刚刚飞过一条高压线,估计他是失控的主要原因。

网友:
降落真是火爆。。。。不是一般强。。。。

网友:
非常惊险刺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舵面的时候舵效应该会降低的吧,而且最后快落地的时候,感觉明显向左转了。右面有风吗?
这种情况最好捡到飞机的就拿控控制一下,看有没有反应,而且接近地面以后遥控距离应该会缩短。

没有动力是炸鸡的第一 ...

当时飞机离我的距离有500米左右,飞机地点的风向不明,我那里是有点风。另外事故原因可能两种因素都有,我猜测是由于飞机没有动力了,掉高度了(只有几米了),控的作用距离也就大大缩短了,故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机隔热胶水,我的 AX也是  新买的 发现所有磁片都,没粘全部松动 ,我就找了厂家,他们 给 我发 过来 个新电机, 电机隔热胶水我这里 还 有点  你出邮费 我 给你弄一小瓶

我已用502粘了,还得拆开再用你的胶水粘吗。多谢

网友C:
看你说的意思,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接收掉电了
电机没动力,没控制,拿回来基本又是好的。估计接收部份接触有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说的意思,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接收掉电了
电机没动力,没控制,拿回来基本又是好的。估计接收部份接触有隐患

我的控是FF7,原来有过莫名的失控约三次,放了一阵子又拿出来飞,这二个月飞了6回,没有事故,这次头一转也正常,不知和这控有没有关系,是不是控不稳定,我的接收机是原装FUTABA的6EX原配的接收(全新的),用PCM模式。

网友:
强悍到家了 RP不错!

网友D:
好险啊  这个失控真强    如果撞上了 去不去捡好呢?

网友:
这飞机厉害 失控了都能自己安全降落,还避过了一个电杆,越过5辆汽车~

网友:
运气真好呀。

网友:
好危险啊,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降落技术一流啊

网友:
太惊险了~
丢了JJ其次,撞了停车场里的车也其次,撞上路面跑的恐怕出事故~
LZ 以后要注意了哦,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险啊  这个失控真强    如果撞上了 去不去捡好呢?

看了录象没有撞到车,才敢去检飞机的,否则不敢检了,呵呵

网友:
总结经验,我把我的JJ上的电话给涂了,万一撞了什么我就不要了

网友:
好惊险啊  楼主很幸运

网友:
那是鑫广达的仓库!!

那是鑫广达的仓库!!

网友:
降落太给力了

网友E:
不是我骂人,有人真的一点都不负责任,最基本的安全条例都不执行,航模就在大马路上空飞,出事故了掉下去撞上高速汽车怎么办? 非要出几次人命,航模被禁掉才高兴。

网友F:
摄像头不怎么样啊?没撞到车吧?太险了吧,要是在军区上空非要有dao dan打下来了。

网友G:
我也看得一身冷汗,LZ佛祖保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