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MACH3 控制某轴持续旋转问题 和打印机小步进问题

楼主(2010-10-25):
大家好  问题又来了    这个是关于 MAHC3 的

请问如何让MACH3在执行例子1语句的时候 让MACH控制四轴承按设定转速旋转   不受程序速度设定的干扰

例1
G1 X0 Y0 Z0 F200
Y-24.359
G0
Z2.
Y0

请问我有个EPSON上拆下来的字车小步进电机    能用套包上买的步进电机驱动吗?

网友:
帮顶,这个我也想知道

楼主:
 没人说话啊    呼唤大大   呼唤大大  大大   大   大  大 大

网友:
我也想知,這功能可用在3D printer上

网友A:
MACH3 中选择主轴输出,
输出端口指定后10和11,(也可以指定为另外端口)
选择方式为方向/步方式,驱动连接上指定的端口10和11,按启动主轴,就连续旋转了。
可以精确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H3 中选择主轴输出,
输出端口指定后10和11,(也可以指定为另外端口)
选择方式为方向/步方式,驱动连接上指定的端口10和11,按启动主轴,就连续旋转了。
可以精确调速。

大大就是大大        出马就是不一样啊     谢谢了    昨天下午没问到没办法买了个2手减速电机    如果效果不好就用这个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