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问高手们,中阳18发动机缸头掉一块之后

楼主(2010-10-25):
请问高手们,中阳18
发动机
缸头掉一块之后,会影响发动机散热吗、。加入上面缸头掉一层会影响散热吗?

网友A:
掉了就用扎线再绑上去呗,貌似大家都这么搞的

网友B:
一点点影响不大。

网友C:
用幼铜线或铁线扎上就行了,也可以不用理会。:loveliness:

网友D(2010-12-20):
用焊锡焊上

网友E:
我的94122升级版~给摩托车压了一下,报销了一个轮胎发动机也是掉了一块~现在依然生龙活虎的。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