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指导与补充试机步骤-随帖附双翼图纸请发表发表

楼主(2010-10-25):
请教各位调机高手
入模两年(固定翼),喜欢固定翼的原因,除了成本较低外,最主要的是能自己动手改装与自制.渐渐的不满足于只是照图自制,也开始修改甚至自行设计.做了几台后,发现有件事还不能循序渐进的进行 ---
如何一步一步的试机与调试

我的试机步骤如下,请各位高手指导与补充
机子做好后,
1.除桨外,电池/电调/舵机/拉杆/接收都装上

2.调整电池/电调位置(当然,主要是电池),让实际重心落在目标重心的位置(通常是机翼的前缘起算,含副翼的1/3.若是有翼型,通常也正好是翼型最厚的地方).
问题:若是双翼?我是控制在上翼的前1/3.双翼的上下错位距离,我一般设定为刚好等于副翼宽度.不知道对否?请大家指教

3.用泡沫保护电机,以胶带固定所有舵面,让舵面都与翼面水平或垂直(尾舵).

4.以手抛(当然不开电)飞出---一般是在室内或室外无风处---观察是否是稳定平滑较短的拋物线
验证机身的稳定性. 有必要,则调整

5.上桨,只通电机,油门开1/3 & 1/4,舵机只接升降舵,除升降外胶带依然固定,找个室外相对无风处,还是手抛---油门开约5sec(秒数越长,验证越有效,但要走去拣的距离越远)---观察是否是稳定平滑的延长拋物线----验证电机的拉力线---有必要再调下拉与右拉(通常我是调下拉与右拉各一度)

6.去掉舵面固定胶带, 设定大小动,一般我是设小动上下与左右15,大动上下与左右25
---
这一次真的让飞机上天&做动作

7.试地面起飞,一般我是先将脚架调到让机翼迎角10

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吧!
随帖附双翼图纸请前辈发表发表

文件名: acrowingsv3.pdf
描述: acrowingsv3.pdf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fb7f8d57-e007-11df-949f-0015c55db73d/

网友:
说实话,我没你做得那么细……
但是,很多情况下,还是照图纸严格制作的飞机好飞
一些关系到飞行性能重要参数自己搞容易搞错。
空气动力学是很神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