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Y形 3轴 飞行器 方案

楼主(2010-10-25):
各位帮我看看 这个方案行不行   1号和2号电机一正一反转,     3号电机随便,      3个电机的电调分别接 KDS平衡仪的 1 2 和6通道 ,用CCPM 模式, 关于锁尾有个疑问就是 能不能在3号电机的下方安装一个舵面 抵消反扭力,达到控制方向的效果不知道可行吗?希望大家拍砖

网友:
你还不如给3号用个舵机控制左右偏来的实在,不过3号回相对比较惨

网友:
他们Y结构6轴多

网友:
这个有点像阿凡达里那个了,后面一个垂直安装的话

网友:
Y字的都是6轴的

网友:
去这里看看也许有你想要知道的http://www.icare-rc.com/y-ufo.htm

网友(2011-01-21):
这个东东已经有人搞出来了
国外网站搜一下T plane

网友:
不一定要做飞控板
通用部件也是可以的
看下面帖子去: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13913

网友:
后面 3 号用两电机上下两只桨反向可不可以 ? 那两只桨各发一半力, 互相抵销扭距, 又同时提供和 1,2 号同样的升力.

网友:
可以的
只是没有矢量转向直观
就不如直接上6发三轴了

网友:
6 发3 轴应比4 发3轴耗电吧. 不过 6 发 3 轴的承重应该大点. 不过 4 发3轴可不可以直接用4发4轴的飞控 ? .

网友:
那这个就不叫Y型了,是T型

网友:
通用部件算下来价格也不便宜呀,现在kk飞控板也很便宜的

网友:
主要是不想玩了可以拆
不浪费

网友:
瑞典有一个小伙子的方案和楼主的差不多,三轴一舵机,飞得挺好。据说成本超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