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硖出来给点意见

楼主(2010-10-25):
准备搞个雕,XY轴分别为4米和6米,采用什么结构比较好?主要考虑的是稳定性。价格其次。

网友:
龙门伺服结构,双丝杠驱动,这么大的宽度,横梁相当重。

网友:
楼主没说笑吧。。。这么大的做起来难,要有精度就难上加难

网友:
4米*6米啊?!这个应该是上工程项目组的咚咚吧?用不着到这里发帖吧?难道预算低于1w,没钱请砖家?

楼主:
龙门伺服结构,正和我意。横梁想用混拧土+型钢加工。
传动不知道可以用钢丝否,对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楼主没说做什么,不好分析,如果是钻孔用齿条应该没问题,如果加工泡沫首选还是齿条,六米行程的丝杠成本太高了,混凝土的横梁太将就了点吧,对钢丝不太懂,但感觉够呛,光是同步就够调的了,另外打滑怎么办?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双出轴电机,普通电机加编码器配时光的系统,成本能降不少。

网友A:
六米上的工作台用齿条电机移动方式,连导轨也不要用了直接用齿条改装当导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六米上的工作台用齿条电机移动方式,连导轨也不要用了直接用齿条改装当导轨用。
支持

楼主:
我在想是不是直接把车间的行车(天车)给改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