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两个舵机用Y线连接一个通道

楼主(2010-10-25):
如果两个舵机用Y线连接一个通道会不会分流电流导致每个舵机扭力减弱?

网友:
还没发现过

网友:
不是大力舵机不会影响接收电的供电的.但是其中一个舵机会反转

网友:
舵机吃电流不大

网友A:
舵机用Y线连接舵机的转动方向是一致的,只不过你安装在机翼上的时候是一正一反,Y线的连接是并联了两个舵机。舵机接受的电压和电流是一致的。如果通过接收机的电源供给,电压会有所降低,但是电流是一样的。所以对于舵机是不会有明显的影响。而且从电调传过了的电压就不是那么准确的。所以电压的高低是可以忽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用Y线连接舵机的转动方向是一致的,只不过你安装在机翼上的时候是一正一反,Y线的连接是并联了两个舵机。舵机接受的电压和电流是一致的。如果通过接收机的电源供给,电压会有所降低,但是电流是一样的。所以对于 ...

理論都很正確
但是有一個最重要的關建沒有提出來
你用了多長的延長線以後才接 Y 線
或者 Y 線後面 你接了多長的延長線
大家可以做一個實驗
拿一跟 90cm 長的延長線 接在後面
用電表去量
看看 長度 會不會影響電壓
我印象中舵機的包裝 都是註明 4.8V / 3KG 或者 6V / 4.5KG
LZ 怎麼會去在意電流呢???

网友A:
你讲的是电线的阻值产生的电压降。90cm的长度那要多大的机体。目前能够买到的也就30cm。舵机和舵机延长线一般都是铜芯的多股线。电压降的值很小。一般的在普通的电压表上很难压降的数值。lz的顾虑是用了Y线会不会舵机的工作状况会受到影响。其实大可不必。因为我们所用的这些器材他的容度比较宽。还有本身的精度就不高。忽略吧,不去管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讲的是电线的阻值产生的电压降。90cm的长度那要多大的机体。目前能够买到的也就30cm。舵机和舵机延长线一般都是铜芯的多股线。电压降的值很小。一般的在普通的电压表上很难压降的数值。lz的顾虑是用了Y线会不会舵机 ...

延長線的制式規格有 90cm , 60cm , 45cm, 30cm, 15cm
90cm 跟 60cm 最常用在 汽油機 跟 渦噴機
我們的飛機 通常都會超過 2M * 2M
最長的飛機在 4.2M
所以我們非常注重 壓降

网友:
应该不会的

网友:
会的,如果只是小舵机就无所谓,是两个数码大扭力舵机的话就不行了

楼主:
19G韩国一个牌子的舵机

网友:
大力数码舵机的供电还是比较讲究的,尤其是大比例特技机,尽量不共用一条电源线.这主要是基于工作电流的考虑.仔细看看FUTABA接收机的电源插口就明白了.
另外,如果是大电流工作,即便是15公分的延长线其压降也是不容忽视的.

网友:
楼主用在什么飞机上??

如果肯定是大电流舵机 那就用合格的线材吧 另外接头部分也要符合电流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