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什么电池?

楼主(2010-10-25):
电池以前是用在便携式条形码机器上的,还有个外包装是塑料的,被我拆开来了。单节长度6yue4ri厘米,宽度1.8厘米。不知道这是不是传说中的A123电池,请问该电池一般是几伏的,容量多少,它们是两个一组。还有这电池是属于锂电池的那种类型,充电怎么冲?请知道的慷慨回答,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不错A123,应该是锂离子电池。

网友:
笔记本电脑电池里的18650就是这种,这个做不了动力电池吧

网友:
看那接头明显是给舵机供电的

网友:
放电可能很差的

楼主:
这东西是三年前搞来的,以前用来转马达玩的,电力很足的,不知道现在可用在哪里?

网友:
如果电池是正常的话,搁置一段时间后测量单节电压,3.3V是磷酸锂铁,1.2V是镍镉或镍氢,3.6-3.7是锂离子或锂聚合物,2.0V是铅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