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 今天出了点意外 给大家的承诺可能兑不了现了

楼主(2010-10-25):
今天 我莫名其妙的飞断了3支桨

断得措手不及 断得匪夷所思

首先 对于X650的桨

我想 从我上次炸鸡而桨毫发无损可以得出质量是无可厚非的

但今天 我并没炸鸡 可我飞断了3支桨

其中一只是X650原装的 另两只是以前X600的 是新开封没用过的

第一支是在降落时打到了旁边地上的一只筷子粗的树丫上 断了

第二支是在起飞时往前倾斜打到地上 断了

第三支断的情况在下面视频里有

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而更奇怪的是3支桨都是从中间断开的(如下图

跟上次炸鸡比 这次的桨简直是纸做的

怎么两次差别这么大

我仔细想了想 如果问这两次之间我做了什么改动

那也只是上次桨没上螺丝胶 而这次我上了

所以我怀疑是螺丝胶把桨中间那里腐蚀了

不然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理由能解释这种现象

虽然不能确切的说是螺丝胶的问题

在这里还是提醒一下大家涂螺丝胶的时候注意点

然后 我手里能用的桨已经全部报销了

估计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有新的用

所以给大家承诺的这周的视频可能要延期了

没办法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

最后 把今天拍的一小段视频放出来

就当一个开胃小菜

瓶子没有经过任何固定 是直接放上去的

网友:
把相关的胶水涂抹在断裂的螺旋桨桨叶上,过几天看看是否会有变脆的情况。

记得把相关结果反馈给我们。

网友:
赞啊,lz的努力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很牢很稳定啊

网友:
杨同学,我觉得用瓶子放在上面。这样练习飞行的平稳性 ,是非常非常好的办法哦。

网友A:
我的桨也是这里断
我没有用螺丝胶
ps 康师傅蜜茶 我也喜欢喝

网友:
赶紧查原因,是胶水的问题还是螺旋桨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桨也是这里断
我没有用螺丝胶
ps 康师傅蜜茶 我也喜欢喝

我的桨是在宿舍以50%油门 直接打到电脑桌才从中间断的,后来用手把桨一合回来 用铜丝绕了几圈上去然后我就用手把桨从左右和上下的角度都用力掰了几次 居然和没断之前的硬度一样(咱穷人一直都是这么省 ) ,建议大家试试 (有米的人还是买新的吧 ),反正我感觉和新的硬度没啥区别只是外表难看了点 这不我昨天的航拍视频就是用的这个桨 我的桨都不上螺丝胶的

我修复的桨

我修复的桨

我修复的桨

我修复的桨

如果你是有米的人就不必修复了

如果你是有米的人就不必修复了

网友C:
我还有以前的600D的桨 ~可以用在650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桨是在宿舍以50%油门 直接打到电脑桌才从中间断的,后来用手把桨一合回来 用铜丝绕了几圈上去然后我就用手把桨从左右和上下的角度都用力掰了几次 居然和没断之前的硬度一样(咱穷人一 ...

我几千块的DV挂在上面 开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以前的600D的桨 ~可以用在650上吗?

可以 形状一样 是通用的 只是听说X650桨的材料稍微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几千块的DV挂在上面 开玩笑……
说的也是 ,,,,, 上次我试吊一瓶700克的东西直接撞墙上都没事  不过贵重的DV还是不要用修复的东西好 普通相机到是没问题 摔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
木易好野,不知如何說!總知難得啊,又學到野!

网友D:
那就等看我的碳螺旋桨

网友:
飞机很稳~~!
我有想法。就是把电机子弹夹改成长轴的桨保护器~!这样。会减小断桨。
我想转速不高。不会飞桨~
会不会你的子弹头上的太紧呢?

网友E:
这桨分明是受撞击后才断的 你还来句断得匪夷所思  如果你要想说桨的材料不好就直接说 为啥会对桨是怎么断的产生疑问呢?  我对你的思维逻辑感到莫名其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桨分明是受撞击后才断的 你还来句断得匪夷所思  如果你要想说桨的材料不好就直接说 为啥会对桨是怎么断的产生疑问呢?  我对你的思维逻辑感到莫名其妙

不是的 650的桨是很强的 就拿第三支断的桨来说 那个水瓶这么软 而且里面只有一点水
当时是降落 瓶子撞到桨的时候油门都已经收到底了 已经没有动力了 就那点惯性的力
照理说像650这样好的桨是怎么都不会断的 大家看视频应该能感觉出来那力有多小 就轻轻碰了一下
所以我没想通是怎么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等看我的碳螺旋桨

X650还有碳螺旋桨的说